N-MOSFET空焊是否可能造成N-MOSFET損壞

楼主(2009-10-25):
前天試著練功,該顆電源供應器N-MOSFET損換,燒毀了幾顆電阻,我換上新電阻跟N-MOSFET後可正常開機,但開機約三分鐘後螢幕閃了一下,電腦就跳掉,但是電源供應器持續運轉,拿電表量大四PIN電壓輸出都正常(+5V AND +12V)
可是電腦都不開機,後來拔掉電源在重插電源, POWER SUPPLY會自己運轉(沒按POWER ON)量輸出也正常,可是還是不開機,後來檢查 N-MOSFET空焊.補焊後情況一樣沒改善.請問各位大大可能是 N-MOSFET空焊造成的嗎?
補充:不插主機板,電源供應器需要綠線短路才會運轉,量輸出都正常,如果插主機板POWER SUPPLY會自動開啟, 換回正常的POWER SUPPLY需要按POWER ON電腦開機正常,所以排除主機板問題

楼主:
補充:損換N-MOSFET為FQPF5N60C,拿SSS6N60A代用

网友:
請檢查pson(綠色)及5vsb(紫色)電壓,若5vsb不正常,pson電壓太低,power會keep on,但主機不開機.

楼主:
今天又檢查了一遍發現有顆電阻沒焊好..重焊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我手邊又有同樣的一個POWER SUPPLY,可是燒的比較嚴重..
換完1歐姆到100歐姆之間的零件.(那顆稽納是隨便拆一顆裝上去的).供電..5VSB只有3V左右
後來又去拆其他顆稽納裝上去就沒有電壓了...
請問可能是那顆稽納型號不對造成電壓不足嗎?還是還需要檢查其他地方..
假如是那顆稽納的問題可以幫我看型號嗎??原本的都脫漆了..看不清楚..
(N-MOSFET一樣有更換)

元件燒的一踏糊塗...紅框處都更換過((1歐姆到100歐姆之間的零件都換新)).. 還有一顆1000UF10電容暴漿..一並 ...

元件燒的一踏糊塗...紅框處都更換過((1歐姆到100歐姆之間的零件都換新)).. 還有一顆1000UF10電容暴漿..一並 ...

再來一張

再來一張

楼主:
剛剛發現一個問題
原來板上的N-CMANNEL MOSFET型號為
FQPF5N60規格2.8A, VDS:600V, RDS(on) = 2.0Ω @VGS = +/-30 V
後來拿去電子街給老闆比對,他拿SSS6N60的給我
規格為ID:4.5A, VDS:600V, RDS(on) = 2.0Ω @VGS = +/-20 V
請問是VDS造成的嗎?
5V*20/30=3.3V...???????是這樣子嗎?

((前一顆是到另外一家買的,只有VDS:800V其他規格都差不多,所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