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陸220v電焊台可以插冷氣機用220v插座使用嗎(已解決)

楼主(2009-10-25):
各位大大好
託朋友從大陸買了一台電焊台回來, 看到插頭當場傻眼, 好像是紐奧那種三插而且是扁斜型的
最大的問題是它用220v的電, 想一想冷氣機用的插頭空著,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想請論壇的大大幫忙解答一下, 謝謝
另外, 我都買不到220v的延長線, 請問市售110v的延長線真的不能插冷氣機座的220v嗎? 有大大可以幫我解感嗎?
對論壇都沒貢獻就提一堆問題, 真不好意思

网友A:
自己改阿....
這種問題對依各維修者來說是在簡單不過了吧
簡單的方式自己接220V的電壓到工作台附近
(不會的話..請水電師父來裝吧.請做好接地阿......以免電死人)
專用插座..電料行大部分都有在賣.....

另外...市面上的110V延長線的線都太細了不能用...
有的裡面有裝突波器...220V下去保證爆炸一聲
(我有玩過...很刺激很嚇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阿....
這種問題對依各維修者來說是在簡單不過了吧
簡單的方式自己接220V的電壓到工作台附近
(不會的話..請水電師父來裝吧.請做好接地阿......以免電死人)
專用插座..電料行大部分都有在賣.....

另外...市面 ...

沒錯,就是這樣,電路安裝一定要小心謹慎

网友:
方法有二, 上面大大都提出!

1. 去買有安規的白扁線 2.0 的, 自己做 220V 的延長線來接你的電焊台!

2. 自己拆開電焊台研究電路看是否可改成 110V 工作電壓!

楼主:
謝謝各位這麼迅速的回應, 我想應該解答了我的問題了

网友:
1.白扁線也有俗稱花線.....別買錯
2.線徑2.0以上單芯線用在220v似乎不妥當...建議用電纜線5.5㎜平方以上規格安裝當延長線

网友:
補充
如果認為改裝不方便....直接去變壓器店購買一個110V與220V互轉共用的變壓器來使用....不過它的電流規格最多到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