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帶燈測試儀要如何操作?

楼主(2009-10-25):
請教CPU帶燈測試儀要如何操作,是否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可供參考,新手學習,請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記得購買的時候應該有隨機附送的說明書吧。。。

帶燈 就是開關按下去 看燈有沒有少,按一按壓ㄧ壓看燈號會不會少掉....

网友(2010-04-09):
請問帶燈的假負載
可以接上電源測試嗎?

會不會有燒掉的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可以想看看,當您在打阻值的時候,您是在上電狀態還是斷電狀態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19438-1-3.html

网友:
帶燈掃燈的功用是檢查CPU到CHIP之間的訊號有無OPEN或SHORT,使用方法只需要
將帶燈掃燈接上電源即可,主板無需接上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