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牌MATS記憶體測試軟體使用心得報告

楼主(2009-10-25):
這是個人的使用情況,若還有其他大大有不同的見解或使用情況也希望不吝嗇告知一下,大家參考一下

關於MATS測試程式的使用,如果可以正常近DOS模式,相信我不用說大家應該也會用了!!
我這個狀況是顯卡(花落落,請看下圖)看不清字體時的使用方式
我使用是雙顯卡的方式,找一片PCI顯卡來幫助操作(如下圖),若有摸黑操作功力強的人當然是不需要這麼做的啦!!

但是因為使用雙顯卡所以你要是直接執行MATS的話,他會告訴你找不到顯示卡無法測試,所以只好用NVFLASH這個
NV牌專用的顯卡BIOS燒錄程式,他的參數很多,但只要用NVFLASH -C去讀取BIOS資料,如果可以正常讀取後就直接
在執行MATS就可以去測試記憶體情況了

PS:因為使用的是雙顯卡所以執行MATS後,畫面並不會顯示讀寫記憶體圖塊的情況(抽跟菸的時間吧!),
             才會將測試結果顯示出來喔!!
如下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當AGP,PCI-E 顯卡有問題時,可以用 PCI 顯卡來輔助檢測,
謝謝  jesse888 大的示範!

网友:
謝謝jesse888大您的精采教學。
也就是說,需要靠刷顯卡BIOS的程式來帶出待測顯卡的韌體程式,然後才能讓MATS根據帶出來的韌體程式去抓帶測顯卡,才能直接控制帶測顯卡的R/W顯存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原本我也是直接就執行MATS但是都無法測試,因為無法得知待測顯卡是否被主機板辨認,所以就嘗試用NV
專用的燒錄程式去讀取BIOS資料,才試出來的結果....

大家交流交流,功力才會進步不是嗎!! 在下不才,還望高手指點指點,也謝謝各位的捧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示範......

那最後一張圖的檢測結果如何判讀呢n_079|

煩請大大賜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關於這個問題我另外發個新帖,您參考一下"關於MATS定位問題,我還在TRY當中"

网友:
mats8 一般測試7、8系列,5系列應降版測用MATS5orMATS4.78,卡gpu與測試版本不對應有的會全報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你的測試....

那篇我看了...

网友:
PCI顯示卡,終於也有他的用處了,改天也來試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除非主機板上完全沒有PCI介面,否則它還是很有價值的
,只是使用時機少..

网友(2009-12-17):
原來pci的顯卡還是有用處的...
我前幾天把10幾塊全部賣掉了....@_@
我傻眼了....

网友:
又學到一招,感謝分享!!

网友(2010-08-03):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0-11-19):
thank you kind and thank a lot.............................................

网友:
請問ATI的有他的檢測方法嗎?~~~3q^^

网友:
jesse888 大
請問
帖子的顯卡記憶體write 有問題,如上資料,如何判斷是那一顆晶片壞了?

网友(2011-11-11):
這種檢測結果   跟.....單一顯卡 測試出來~~~不一樣喔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我這樓主這方法 測試  每個顯卡都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