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1G+ 開機一閃沒畫面

楼主(2009-10-26):
通病拉~ 朋友拿給我 很高興 ~ 笨Q的 ~應該很好修 大概大家都知道 修哪裡~..
觀察 沒有爆電容... 保險3A 斷囉\..............一定 5707 有問體...
就一顆一顆拆來測量 版子上6顆 4顆5707 2顆11P06  (9024)
順道檢查 電容的外觀 拆下測量容質 都很正常
...果真有一顆 都倒通...挖...沒有 這顆IC
那天去高雄 禾樺 一顆15元 好貴  沒買 死定囉 ~沒有東西可以試..
找到主機板ASUS 有2顆5706 看對岸說 這一顆也可以 裝上 因為封裝不同
又不好粘 它中間的腳 管它的黏背面
反過來全版都給它補焊  真的虛焊很多...裂開的地方還真多點

  開機試機  QQQ...........修復囉 ~

今天 試了一上午都沒事...收工~...
真的是 笨Q的通病.......阿  台南鄉親阿  有沒有台南5707哪裡比較便宜的 介紹一下~QQ

外觀檢查

外觀檢查

虛焊很多地方~

虛焊很多地方~

剛買的白光中古 控溫銲槍~哈哈好用..來黏它

剛買的白光中古 控溫銲槍~哈哈好用..來黏它

3A

3A

用5706 黏背面...我沒有5707

用5706  黏背面...我沒有5707

黏完裝完 上電去

黏完裝完 上電去

熱機半天囉 可以收工囉

熱機半天囉 可以收工囉

兇 手.. 收工

兇 手..   收工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1291600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17601778

其實高雄蠻多賣家的
電晶體IC類覺得長明街上的車拼性都很低

网友:
2SD882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但腳位不同喔!!

网友:
這顆是benq通病,如果C大您有再維修液晶的話,這顆與fu9024是必備的東西。
C大您不是常跟對岸買東西嗎,這東西在對岸是蠻便宜的,我記得一顆好像在台幣5元以內吧!
不然你就要在網拍上找,一顆好像是6塊,只是有最低的訂量,好像是100來是50顆。
如果您要應急的話,小弟這邊還有幾顆,可以送個4、5顆給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LCD 是剛好我朋友的朋友   開家電電腦回收場 它有回收 但是有跟他講
有修好 才有給500元給你買壞LCD的錢...17.19 都500元
我是業餘的拉 ~只是想要多練習拉...不然哪有那樣多壞的 來玩
謝謝囉 ~因為要等我堂妹的老公回來 要等上2各月拉 ~..我這次有托它買
熱風台AT8205跟一些 IC 晶體.驅動版..
~  它上次濤寶 還被騙囉~
對方廠家 先寄燈管給它 然後它回台灣10天 濤寶就自動入賬(因為有時間限制濤保會自動入賬)
所以回大陸的時候 剩餘的東西大人陸人根本沒寄給它--損失300人民幣. 這家要小心--
http://shop34790411.taobao.com/
所以 不太好一斯常常麻煩它帶回....

但是有時候買很多IC回來根本沒用到 --我是業餘的拉 ~................
台南一顆20元 ~貴死人 網購 都要100顆較便宜 用不到那樣多.
目前不及拉 ~這台 只換一顆5706 超一天 都沒事---晚上要給朋友囉...
謝謝你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小龐大...哪地方 我一各月會跑一趟  去看看有哪些便宜的東西需要買
上次去買 TL494 10元一顆 很便宜我買5顆
  台南3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LCD 是剛好我朋友的朋友   開家電電腦回收場 它有回收 但是有跟他講
有修好 才有給500元給你買壞LCD的錢...17.19 都500元
我是業餘的拉 ~只是想要多練習拉...不然哪有那樣多壞的 來玩
謝謝囉 ~因為要等我堂妹的老 ...

回收場....我常常跟他們配合耶...
依次都搬好幾10台唯一的好處...修好2台1人一台....
都實賺的....不然..1台5百....10台都面板故障..不就哭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回收場的
~面板壞的很多 ~還有泡水的
我朋友有跟他朋友講 修不好 可以還它 再等有收到在拿回修..
不然 ....哭死.....
500元買 是滑的來阿..
2手價1200-左右應該很好賣.

网友D:
我在網站上有找到很便宜的!

我在網站上有找到很便宜的!yahoo拍賣裡找的,之前有加到我的最愛,後來有一次重灌XP,沒把我的最愛copy,所以要再找過了,100顆才500元!夠便宜了吧!我好像也是用5707找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網站上有找到很便宜的!yahoo拍賣裡找的,之前有加到我的最愛,後來有一次重灌XP,沒把我的最愛copy,所以要再找過了,100顆才500元!夠便宜了吧!我好像也是用5707找的喔! ...

我怎麼買到100顆400元的..加運費也才440元....
今天收到貨了(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