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9400-X不顯示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26):
故障情況:1.外觀無明顯零件燒壞情況
               2.通電測試,不顯示,主版抓不到顯卡,10秒左右顯卡主晶片發高燒

維修情況:1.測量供電MOS(型號:9915H/N通道)三腳看看電壓是否正常(參考下圖),結果上面的MOS
                 (G極10V左右,D極3.35V左右),底下MOS(S極無電壓),找不到1.5V電壓(連帶晶振兩腳全無電壓)...
                 所以二話不說換掉這兩顆MOS.
              2.換完後上電測試1.5V回來了,晶振兩腳電壓有了,顯卡主晶片不會立即發高燒,主版也抓到顯卡了,
                 直接進入WINDOWS跑跑看,燒機測試,不當機,無線條,不破字,又好了一片,謝謝收看!

PS:貼心叮嚀,上電測試若不顯示,先摸主晶片,若發高燒,那測量電壓手腳要快,減短時間免得主晶片發高燒而死

网友:
不知如果可以先做MOS的靜態測量,有沒有短路擊穿的跡象?
或是如果是開路擊穿的話,那麼會不會是上管的電壓直通GPU,而造成GPU工作電壓過高而發高燒。
若靜態檢修可以先找到問題,就可以不用膽戰心驚的量測電壓了。

小弟我昨天修好一張7300GT的顯卡,算小咖的,只有換電容而已,就沒PO出來,那塊是微星做的,整張版子上面只有看到3顆三洋的1500uF大濾波電容,其他預留部分都是以SMD小電容來灌水,到手時三顆電容全部陣亡,微星的心臟還真大,這樣的版子也拿出來賣。
修好後,燒機完全沒破圖,又撿到一張好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您說的,這就表示你真的是在學學生,如果我是廠商我也偷料,不然不會壞或產品壽命太長
我想產品還沒死,公司就先倒了.這樣怎麼能讓經濟起飛了,,,,,,,不過財團是飛的又高又遠,我卻
依然趴在地上拼死拼活的...說笑而已別見怪喔

誠如S大所說,靜態測量能測量出元件的好壞當然是最好的,因為一開始我也是這麼做,後來感覺串並連的元件一堆,能明顯測出不良情況的元件並不多,可能也因為修較多的產品後,練就心臟大頭症,不管那麼多就給他電擊一下,反正死的是產品,又不是我(本人我只有可能煙抽太多掛掉),況且通電量測,比較好判斷,所以是大頭症+懶惰病囉!!
各位看官可別學我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啊!小弟我還是「正港」的在學學生族。還很難體會為什麼廠商要偷料.....難怪那些大廠能賺大錢。
一直覺得,廠商應該要做出好用、耐用的產品,才對的起消費者。

网友:
jesse888大~

小弟受教啦~

學到一個經驗,GPU主供電異常卡絕對抓不到...

這種封裝的MOS還好處理,要是新的那種一顆小晶片那種就頭大了

看樣子我之前那張R9550真的是VRAM虛焊咧...他GPU與記憶體電壓都

OK....只是破圖...上頭電容因為被動式散熱都鼓包

网友:
電子數位產品當然先嬰供電正常才能工作,而能修的也是供電的部份,要是gpu壞了要去那裡找晶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事可說

网友(2010-05-16):
大大MOS 9915H/N通道以數位電錶二極檔來測紅接D,黑接S是不是要1,因為小弟這顆而燒了,去廢板拆一顆下來,其它都符合MOS檢測要領,但唯獨紅接D,黑接S確有阻值1000多,這樣是不是壞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S量測前要先做短路放電的動作喔!
打二極體檔位,數位電表通常紅棒為正,黑棒為負,當MOS的G極尚未觸發,D、S間應不通的。
阻值有1000多,代表有軟擊穿的現象,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