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出現亮線 拍一拍就正常(已解決)

楼主(2009-10-26):
最近螢幕用一用都會發生亮線或整片變色(如圖)
會是那裡有異常呢?

看來先撐著用吧!經過大大的說明知道拍那邊特別有效果!!

网友:
COF接合不良...  大概沒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大大何謂 COF ?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f=chip on film
依照字面的意思解釋簡單的說就是:將晶片(IC)焊在底片上,液晶面板大多採用此種技術與T-CON板連接

网友:
感謝p大的解釋~!  請問就是液體上面那種薄薄像底片的連接線麼? 上面好像有一顆黑黑長方形的晶塊, 指的是這個東西麼?

W大~ sorry~ 借版再追問問題!

COF?

COF?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那顆黑黑的就是driver ic,它的作法就是cof,而那條排線與液晶面板連接處,採用的就是cog
cog=chip on g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