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570s顯示異常..<已解決>

楼主(2009-10-26):
老老的三星15"lcd,出現異常...
相關照片如下..http://i291.photobucket.com/albums/ll320/koscsi/DSC01508.jpg
未接上輸入源..
接上輸入源後..
目前目視電容的電路板,電容並無凸起或爆裂狀,以更換過原本的兩顆非鋁殼電容,電路板本身也無高溫變色狀,未接輸入源時,表現良好,但接上輸入源後,出現橫線條之雜訊,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應從那方面檢修或是更換那些元件...
先感謝各位..

网友:
osd畫面正常,輸入顯示異常,可以往D/A電路下去著手(第二張圖長方形有飛利浦字樣的IC),一般是把該區電解電容更新後就可解決。

PS:這案例與VIEWSONIC VG150水波紋維修方向相似。

楼主:
完修回報,經過狼大的指點,將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更換後,已經可以正常使用了.
感謝狼大的技術指導...

网友:
大部分像這種問題都出現在 A/D Board 的電解電容
也有遇過SMD電容壞掉的 修的的時候 最好了解 A/D Board 的工作原理

网友(2011-02-15):
狼大 你真的好強  如果跟一個 沒有關念的我說 我一定會說 你騙人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