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問頂堅 TV-Mate IV 的變壓器DC電壓麼?

楼主(2009-10-26):
最近家人自公司撿回一台頂堅的 TV-Mate IV , 用 google 大神實在找不到什麼資訊, 而且頂堅的網站也看不到資訊, 也些網站還被小紅傘警告有木馬!

附圖是網上抓的借用來問, 我並沒有變壓器! 謝謝先!

這張圖是網上抓的! 頂堅 TV-Mate

這張圖是網上抓的! 頂堅 TV-Mate

网友:
其中一個同母異父兄弟
http://sg.babelfish.yahoo.com/tr ... amp;fr=FP-tab-web-t

應該是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剛好有一台同型機主機壞掉的(看到一半忽然當機, 再開機電源會亮但完全無訊號輸出, 疑似內部MCU故障),
變壓器是 12V 1.2A, 內正外負的.

題外話......主機要送我玩看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主機正想弄來玩玩! 所以 sorry 囉!

不過建議你先量看看上電後的 Power, Reset, Clock! 是否都正常?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2010-12-02):
回复 网友C:

這兩天剛拿到一個一樣電視盒 (不過有點問題)

請問大大
這個電源供應器空載電壓量起來是不是16.xx V ??
接上機器量到的是13.xx V
這樣正常嗎?
一般標會標出規格如 12 v xxA 指的是空載還是附載時的電壓呢?

請知道的大大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