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塊技嘉的8IE533的板子能救嗎?

楼主(2009-10-26):
這塊板子是我昨天剛換下來的,它的顯示卡燒壞掉了,燒了好幾個地方,還滿嚴重的,但是我換上別的顯示卡,結果主機板也無法顯示,也有試過插在PCI的顯示卡但是它也無法有畫面,我把插顯示卡附近的電容查了一下但是都好的,因為我想說不知道是不是顯示卡造成主機板短路,但是我查不出來到底是哪邊有問題ㄋ?? 因為他不可能也造成PCI都不能用吧!! 請大大幫一下忙謝謝!!給我ㄧ些指導謝謝!!

對了有大大知道怎ㄇ在照片上畫圖嗎?就是可以把它圈起來或是可以寫字,有這個程式嗎?簡單的就好了,因為太複雜的還要用半天,因為我原本有用修改照片的圖但是不太熟所以很慢ㄋ不好意思可以提供一下嗎?謝謝!!這樣我就不用傳這ㄇ多照片上來了,感恩喔!!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PCI的顯示卡但是它也無法有畫面...
有時候 你要先將版子放電 載入育設值  才會有辦法從 PCI 讓你先顯示(有些版子需要這樣做)
最好要有一張除錯卡 ~不然 ~................剛學你會很難懂的...
主機板短路...很多文章都有說明 你去爬爬文 ~
燒的很嚴重..CC.............

网友:
 想知道先前樓主的LPT除錯卡是怎麼解決的

看那電容燒成這樣
多層版怕內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善用 把阪子上記憶電池拔除 不要接電源 1分鐘後在裝上去 電池 開機看看ㄅㄧ一不然你要有除錯卡看號碼查修

网友B:
1.主機板與顯卡分開處理
2.先確認主機板是好的或故障的....先用電表確認12v及5V無短路現象
3.再接POWER裸板測試能否啟動....是否會斷電...或正常運轉...所謂裸板是單獨主機板加電源供應器
4.都沒問題....在正常安裝相關配件測試開機
5.有除錯卡檢查比較能參考
6.如果不啟動或無畫面再檢查相關元件是否受損....這樣才能確認板子能否修理
7.記得要卸除電池並先將CMOS歸零

网友:
我來回答一下問題2好了...
小畫家就可以在圖片上畫畫..塗鴉..
不用在灌其他程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的指點,我知道了這樣就不用再麻煩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機板與顯卡分開處理
2.先確認主機板是好的或故障的....先用電表確認12v及5V無短路現象
3.再接POWER裸板測試能否啟動....是否會斷電...或正常運轉...所謂裸板是單獨主機板加電源供應器
4.都沒問題....在正常安裝 ...

裸版的話它是能夠啟動的,只是沒有畫面,還有它的12v跟5v您指的是AGP的槽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LPT的除錯卡我跟他換另一個所以嚕!!還有他有的機板沒有支援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