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手機螢幕品質不良 店家不認帳

楼主(2009-10-26):
如題 小的手機一個月前給北斗鎮的通訊維修更換液晶面板
如今出現許多橫向的線條 心想保固內 拿回去給店家
店家卻眼睛看一看 想了許久 跟我說這判定上是因為人為壓傷所以才會出現許多線條
重點是我真的沒去壓到
而且會出現橫向線條的面板 不是因為製程塗佈不均勻所造成的嗎?
知道這邊有眾多高手雲集
請教是否有原廠判定面板人為損壞的深入詳細分析資料文件
可以供小弟參考
打擊這種只想賺第一手的不肖商人嗎?

网友:
真可憐! 所以維修還是要找有信譽的店家! 發生這種問題就麻煩了!

既然在保固之內,而且又是維修更換面板的問題,我想店家應該很難推託問題是客人造成的,在保固內應該還是要負責解決,也許你可以找消基會或媒體來幫你解決!

祝你順利解決!

网友:
手機現在大都是用極薄的軟排線  用特殊烙鐵加熱黏上去的
說實在沒有人可以保證這種烙鐵壓過的排線一定不會出包
而液晶螢幕若是真的壓到幾乎都是破裂收場
至於你的情況很難說
橫向線條比較有可能某種因素下 機體震動太大導致軟排線某些線路突然接觸不良(比如碰撞到或摔到)
這種糾紛不好判別的原因在於
修好還你的時候起碼是正常的   對吧
一陣子才發生  所以........... 真的很難說誰的問題
重點是商家的氣度
產品未拆開之前一切的判斷都是假設
如果店家有拆開檢查後才下此判斷 表示商家還有心為客人服務
如果沒拆開檢查就直接把責任推給消費者 那就表示
那店家為了省事或是維護自己的聲譽作出了不客觀的解釋
前者的話還可以跟他談一下  在保固內作出對雙方都有利的決定
後面那種的店家不要跟他浪費時間囉

一個好的交易印象可以為公司帶來17個客人  一個壞的交易結果也可能讓你失去17個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