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X-X 開機幾分鐘後當機

楼主(2009-10-27):
圖1 除錯卡顯示413E
音頻IC發燙 會燙人 IC編號UK320137   MOS 電壓 如圖
                     951808BF

圖3 MOS  3  上 11.91  中3.28 下 3.31 依圖面這樣的看法
  MOS2       上2.18 中3.44 下5.10
有時正常有時異常 記憶體  顯示卡 更換過一樣
請指教 我應該在由那查
代為訂正錯別字.
這邊不是公家機關,發問打字要有誠意一點.

网友:
......這是通病了吧.....cpu腳座與cpu座接觸不良引起...
另外..cpu因該沒散熱膏熱當....也有可能cpu掛了...

网友:
開機後當機 ~...........先查 頻率 --清空COMS  預設值
之後 CPU 看它有沒有 緊貼風扇 --塗扇熱膏 觀察溫度.....
記憶體有沒有不良--要用程式跑記憶體--記憶體不良 會很容易當.
記憶體供電部分--
................再來各項供電都要查.. 最後還會當 ~就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 以更換 散熱膏更換 一樣 顯卡也更換ㄌ 記憶體也更換金士頓全新品 一樣盪
ˊˋ

网友:
A害!基本元件的認識基礎沒打好! 951808BF這顆不是音頻IC,這是時脈產生晶片。
盡量打字認真一點,不要錯字連篇,盡量不要用注音文。我不太喜歡注音文。
BIOS先重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動離題一下....
還好s大您只是不太喜歡注音文,
小的以前在某BBS站當板主時, 可是在板規裡明文規定「以注音符號代替語助詞者一概砍文並禁貼文章30天, 不得異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7年級尾的「同學」,或許大人們會想說,這些小孩們很喜歡寫注音文、加上錯字連篇,小弟我跟同年齡層的小孩們相比或許算是不喜歡打注音文的那一族群吧!我真的不太喜歡看注音文,也不太喜歡看錯字一堆的文章(真的看得很辛苦),就感覺好像是隨便打一打enter就給它按下去,沒有去檢查錯字(會打錯字是難免的)
加上這種屬於技術面描述的論壇,打一堆注音文跟一堆錯字,真的跟看無字天書一樣,很難看懂。能夠注意一下就多留意一下吧。

小弟我說這些或許會比較直接一些,聽起來、看起來會比較n_156| 一些。

网友:
對,還是不要注音文好了 ,這樣看才不會看粉久還看不
懂文章內容

网友:
你有向ASUS打客服電話先問一下,再重新判斷問題點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恩= = 我看注音文也會覺得很痛苦><"

尤其是錯字連篇ˊˋ 雖說我國文程度不好 也很難寫錯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一 檢測後為 PS2 後電感線圈 旁的 MOS一腳貫穿
編號06N03LA
        AV313
               R

有無此代用mos  請賜教

网友:
1.先確定是晶片故障......如果真的故障12v 是短路...無法開機
2. 開機幾分鐘後當機請把問題說明.....bios讀取都正常嗎?還是讀取當中異常?
3.除錯卡代碼因為每家出品不同...解讀不同
4.能Reset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BIOS可讀˙取 我進去看溫度大約3分當機卡在413E 內存錯誤
能REST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會當掉有可能是過熱引起的,注意看看,南北橋有沒有發高燒,或是相關的南北橋、記憶體供電MOS是否有異常發高燒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南北橋 無異常發熱微溫 進入BIOS 後 觀察CPU溫度 大約2-4分會死當  CPU確定更換散熱膏 與散熱風扇
接觸正常 溫度 CPU溫度41-42度並沒有異常提昇 RSET 變 風扇有轉 但無畫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41度 不可能熱當 _~_~可正常進入OS 桌面 不過一樣 2-4分後死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圖2  我寫發燙的納各旁邊附註電壓 的納各MOS異常發燙 是否為他作怪
編號9915 找無代用品  我不董電子學 再往上看到的代用品我都 會標在小盒上
有相同的費版拆下離艦都丟進去備用
查無 代用品@@
PS震盪晶體 對地電壓 1.24 與1.34 電壓差過大 該由何處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大大您好,小弟我突然發現我也有一塊跟您一樣的板子,我的自己也有修過,之前是記憶體供電的MOS撞到缺角,後來我將MOS換掉。2、3號的MOS(Q908、Q909)我全換成P3055LD。
小弟我這邊附上我的板子的數據。基本上小弟我的量測結果跟大大您的差不多,MOS用手摸只有溫溫的,如果大大您的會燙手,可以嘗試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記得 置頂文中 PCR之後的檢測方向...

P C R均正確 BIOS資料先刷 在不行 換I/O

我看滿多的文 跟書 都是說 PCR之後 BIOS I/O

WISH大有一篇實例,開機正常 玩遊戲當機 更換I/O之後正常。
只能一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俺沒燒BIOS的機器ˊˋ

楼主:
回复 网友J:

俺的電壓跟你有點不同  3位置的 5V 俺只有4.17
旁邊 5支腳的那邊 第5腳1.26  其他至相同 差異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更換你說的 2ㄉMOS後 旁邊那各IC還是燙人的
更換後更換散熱模組 在BIOS 看溫度 正常20多分 超頻 卻 只呆ㄌ9分鐘當機我圖2ㄉ那各IC發盪 會燙人 有可以讓他不發燙的方式ㄇ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版主 我目前更換MOS與風扇模組後 正常可待機但是 圖2 那各依該是音頻IC還是會燙人
有處理方法ㄇㄧ一

网友:
大大您好,小弟我量的數據,是用指針電表量的,所以可能會有些誤差(讀值上誤差)。
您指的音頻IC,是clock晶片.....不是叫音頻IC
時鐘晶片工作時會有高溫這是正常的,如果手摸上去不超過3秒會燙手,就需要查周邊的電路有無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M:

該如何查起ˊˋ 抱歉 我剛加入沒多久 請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M:

該如何查起ˊˋ 抱歉 我剛加入沒多久 請多指教
是否有貼片電容掛魯

网友:
回复 网友N:

貼片電容對地阻值是否有短路跡象等等。
其實小弟我是覺得,clock晶片本身工作時就會產生高溫,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也可在clock晶片上加散熱片)
tony大說的刷bios是可以參考看看,由於您筆述已經可以正常使用約20分鐘(已經非常足夠刷BIOS了!用華碩的更新程式,並不需用到燒錄器)
使用一段時間就當機,如果經地毯式搜索發高燒的元件故障排除後,仍然存在,如果是小弟我....我也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地方會出問題了(除非超頻、BIOS設定的參數不正確),這種問題要慢慢抓。

网友:
回覆1#南北橋 無異常發熱微溫 進入BIOS 後 觀察CPU溫度 大約2-4分會死當  CPU確定更換散熱膏 與散熱風扇
接觸正常 溫度 CPU溫度41-42度並沒有異常提昇 RSET 變 風扇有轉 但無畫面........

你在讀取BIOS內容觀察CPU溫度時....CPU風扇有轉嗎?有讀取到ram的數值嗎?CPU風扇是不能停的...除非關機......沒有讀取到ram的數值代表周邊MOS晶片或零件故障.........另外可能是你CPU風扇插頭插錯腳位.....要插在CPU_FAN位置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O:

都有正常讀取記憶體 風扇有轉  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