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mx開機無畫面?

楼主(2009-10-27):
請教各位大大,我手邊也有2片p4s800-mx rev2.01,可過電開機但無畫,爬過大大們之前po的文,好像問題點都在agp旁的晶體問題,我將照片po上請大大們提供一先檢測方向,但clk的燈沒亮是否為時鐘電路有問題呢?

网友:
那就檢查PCI、AGP的時脈腳位有無訊號...若確定無

就查查時脈產生器相關電路元器件....沒有時脈應該也沒有"R"才對

你RESET有作用嗎?

网友:
南橋的工作電壓正確嗎?晶振有起振嗎?P、R、C三大步驟的P部分要先確認沒問題。
南橋沒有工作的話,是沒辦法針對其他裝置做reset的動作的,當然時鐘晶片是不會有clock輸出的。

楼主:
剛量南橋晶振兩腳電壓各為1.38v和0.30v,沒有示波器可用也不會用= =!,p r c三部份以交叉測試過確定沒問題,reset的燈也完全沒作,回A大,如何量崱pci agp有無訊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拍整張基板凸面養試圖給俺看看一一
紅色框內 MOS測電壓
標明1 符號的請更換掉電容 嘗試看看

网友:
量看看PCI插槽,左半邊B部分的第16腳是否有電壓出來。
大約要有1.5V的電壓出來,這是CLK信號。如果沒有電壓出來,一定要先檢查時脈產生器(時鐘晶片)是否有工作。

楼主:
回098大,電壓插座旁的mos電壓如圖,另為量測cpu供應電路電容旁的3個mos都只有如圖的12v,其它兩腳沒電壓,回s大,測量pci 第b16腳有3.4v,和您所說的電壓有偏高,不知再來可測那個方向?

网友:
可開機過電至有開機畫面,中間尚有許多的過程.
atx供電後要南橋reset之後,cpu供電正常才會有系統clock出現及進到cpu載入bios工作.才可能會有開機畫面.

南橋晶振兩腳電壓各為1.38v和0.30v
有手冊說南橋晶振兩腳電壓要大於0.4v,是否對地電漏電?

" p r c三部份以交叉測試過確定沒問題,reset的燈也完全沒作"
請問p r c三部份(順序應是P C R)以交叉測試過確定沒問題是如何作到的(在尚未確定南橋clock是好的前題下)?

楼主:
回c大,剛再敗讀了w大的開機三大條件後,詳細看圖才發現,我將bios的腳位順序看反了
= =!,真的很抱歉,害樓上大大們被我誤導,正確再測旦一次後發現bios第一腳就沒電壓,
P C R的第一要件就不通過了,請問該往那查,請大大們再不吝賜教

楼主:
請大大們不吝指導,已爬文還是霧殺殺,這片板子之前送修過2次,最後一次agp旁的mos有被換過,前後花了1000多元,用不到幾個月就掛了,自已在爬文量測後發現ddr 的B1,圖中最左邊第1腳電壓為3.3v,是否太高?不是要2.5v嗎?
但又看過前面的文章說華碩合板電壓3.3v正常?(實在霧殺殺)
再插除錯卡有時clk會亮,有時又不亮,再上478假負載量測cpu電壓為1.75V(自已認為cpu供電部份沒問題= =),還有那些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只你"霧撒撒",我也看得"霧撒撒".....

當沒有示波器,用電錶只能大概測出石英震盪有無起振,來做初判參考,因為偏頻會造成

有電壓無波形,大概檢測如下....

晶振2腳一定會有電壓而且2腳電壓相差不大...

例如:

1腳1.7v ,另一腳0.3v,就不起振----相差太大

1腳1.6v  , 另一腳0.001v,就不起振----1腳無電壓

我覺得把所有零件裝好再來測...給你參考(要裝ATX電源)

請先測量南僑跟時脈晶片的晶振有無起振,諧振電容也順便...3Q

pci--b16腳也不可能是3.4v,會不會量到a14或a15腳???

网友:
基本上目前可以將問題簡化,可以看成clock部分出問題。
時鐘晶片的各點工作條件是否有滿足要確認一下,電源、PG信號、晶振是否有起振,這些條件滿足後,就要確認clock是否有產生出來。

楼主:
回p大,我已裝上正常cpu、ram、power、( 內建顯卡),並上3v電池,開機後還是不跑碼,clk沒亮,reset燈恆亮,我的除錯卡5年前買的,不知準不準,(有測其它正常板,reset燈都是恆亮的)。
南橋晶振電壓如圖,另外確定pci的b16腳電壓為3.4v

楼主:
回s 大,開機量測灰線第8腳,pg信號為高電平5.1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小弟我指的是時鐘晶片的PG信號,並非power上的PG喔!兩者並不一樣。
至於要如何得知時鐘晶片有沒有PG信號,這點需要查時鐘晶片的datasheet。

pci的b16腳的電壓不太可能是3.4V,有點怪異!

楼主:
我將儘量有辦法量測的再測量一次發現bios有5v電壓輸入,但22腳也有5v,當我短路reset時,它的電壓並不會跳動,請大大們幫幫小弟,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很難修好它,只是想了解整個檢測過程,不知那天才能修好它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很困惑,為何你要查bios呢?

我發現一個疑點,南橋晶振沒起振先查南僑供電,但為何你的板子少了一顆供電mos呢?

上網拍找幾張圖發現你的主機板跟人家不同,你說你有2塊請比對一下....

論壇也有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p4s800-mx

借用tony 版主的圖..

网友:
playX 眼睛真利害 看的到 少MOS...
修版時 ~ 第一部  一定要檢查有沒有撞件  免的 查了老半天...

网友:
我記得這一塊有的版本的MOS是在北橋下那個~有的是在AGP插槽擋住的地方~

网友:
playx大您的眼睛真利,發現AGP底下沒有MOS,真的耶!沒去仔細看也不會看到AGP底下沒有MOS。
jackchen681大好像把MOS搬家了,MOS有焊接過的痕跡。
小弟我提供一下我的圖。我的PCB版本是2.00。
只有在AGP槽底下有MOS。

网友:
1.rev1.0或2.0版本...mos晶片都在agp下方.....除非是送修華碩改過...如果有修改基本上周邊都有安裝其他零組件
2.agp下方的mos晶片d.g.s極和北牆後方mos晶片d.g.s相對位置不一定是共通的
3.舊文中曾經有提起過...w大也提出請大家注意......換相對應位置必須用電錶檢查確認後再調整
4.請#1大大....檢查一下....是否考慮換回原位置.....同時此型號版常常有cpu腳座空銲現象...我有好幾片....好的壞的都有.......壞的就是空銲有時可開機運作正常...有時又不開機....這是478腳位的通病

楼主:
我的板子是2.01板,確定兩張板都是agp下方沒mos,我試著找壞版拆下的mos焊上,真的有跑碼了 ,但都卡在d4,
5年前買的說明書也不見了,不知d4是什麼意思,另外如果478空焊還有辦法加焊嗎?或只能再送修呢?

楼主:
剛查了一下置頂的公告,說4:C1--C5循壞跳變(同D3--D5)是i/o或bios蕊片有問題嗎?

网友:
D4 離成功不遠囉 ~
d4.... 那系
列的 有時有插上 顯卡 跟RAM 才會正常跑 ~D4    ASUSP4 跟記憶體有關~...
要放下電~~~清清COMS
不然 燒燒BIOS~~QQ..
或押押 南僑  或 CPU座..

楼主:
回carzy大,我已上cpu、ram接內建顯卡測試,但還是停在d4,記意體也換過多支測,對cmos也放電並換電池了,燒bios手頭沒燒錄機,請教何處買的到呢?要買那種品牌?

网友:
也要查一下 先查~RAM的供電阿~...看看有沒有正常阿 ~......
如果正常
再來還有押押 南 北 橋  CPU     (各各腳都要押)      在RESET .看跳不跳的過去 ~

楼主:
對拉,ram的供電之前量測過是3.3v,好像偏高,不是應該2.5~2.6v之間嗎?或是我量錯了,我量b1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很懷疑你那2張主板的來源??

記憶體供電要如何量?好像不是在這討論,應該是要自己爬文自修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526&highlight=ddr

我另外提供一份微星維修手冊給你參考,w大提供忘了在哪篇?請自行爬文,永遠靠別人

就不用學了.....

楼主:
嗯~pl大懷疑的正確,此2張板是朋友開電腦公司從中信局出貨的asus電腦上拆下來的,一般政府學校透過中信局出的電腦用的料件都好像跟市面上的不太一樣也買不到。非常謝謝pl大給于資料參考,我先朝這個方向學習,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了解....我是懷疑板子被人當廢板拆掉mos或故意動手腳,前者的話就不好修了....

d4 有可能南北橋、cpu座、記憶體、io、bios...等出問題,不一定能從討論中得到

結果,需要特殊工具以及零件替換試,以平常心去學修,先從記憶體的供電去查再

擴大範圍查,祝你好運...

网友:
回复 网友G:

Playx大..

你懷疑該批設備淘汰時有故意破壞避免被資源回收阿?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沒有...可能我沒寫清楚,我是懷疑可能人修過發現橋壞掉,再把剛換的mos拔掉,

畢竟那個位置不好施工,若要避免回收大可敲壞南北橋或板子即可,不必費電費勁挖mos,

希望是多慮...

楼主:
今天下班去朋友公司才得知此板故障原因是客戶自已 diy時將記意體插反造成不開機;本想說插反一定有什麼燒掉,回家後再抱著黑白搞的精神發現記意體旁的一個mos表面有裂痕,就拆另一片板上的換上,開機....
情形還是一樣,只好照著另一片板作再亂量一通看那裡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MOS突起損壞 一訂有電容根者故障 仔細找ㄅㄧ一俺低經驗

网友:
正好手邊就有一張華碩品牌電腦主機,
主機板正是"P4S800-MX/DP ver:2.01";
MOS管位置在北橋左上與AGP插槽右側那,
型號:APM2054N,
D:3.36v
G:3.46v
S:1.87v
Bios(AMI)版本與市售版(AWARD)亦不同(如附件),
比對市售版本"P4S800-MX ver:2.00"差異:
1.多COM2插槽(含接口IC)
2.多機殼是否open插座(CHASSIS1)
3.MOS位置不同
4.BIOS廠牌不同

還有,pc版BIOS內的ON_BOARD VGA可以share至128MB!!!

339.5 KB, 下載次數: 20

P4S800-MX/PC

18.61 KB, 下載次數: 11

AMI_FLASH_TOOL

楼主:
今天將記意體旁的mos全換,記意體的電壓似乎正常了,b1還是維持3.3V,但b5是2.6v(原本也是3.3v),全上零件後跑碼變d5 了,還有那邊可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I:

j大非常對不起,我已經非常小心求證,但還是錯誤,非常謝謝pywu1423大..

可以把agp下的mos替換北橋左上mos試試會不會跑碼...

主機板有2個電源控制ic,一個在cpu另一個在記憶體插槽附近(左右邊或下面),你的

板子就在插槽下那個8腳ic,很好分辨也是常壞零件,可以順便報上mos電壓嗎?

給論壇上的大大幫你核對,謝謝..

ps:同時撞帖了..

网友:
diy時將記意體插反造成不開機 記憶體的座 也檢查一下 ~吧(遇過燒掉 接點 金手指 都會有問體) ~ 把記憶體附近的電容 也要注意一下
應該有燒掉~或...

楼主:
電壓如下圖,另外請教crazy大,電容燒是電解電容還是那些貼片電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d4,d5都是記憶體電路出問題,先清空cmos,換別的記憶體試試...

若不效重壓cpu座跟北橋看會不會跳碼...

楼主:
謝謝各位大熱心指導及找資料,我修好它了^^~,原因應該出在ram供電,本來停在d4~d5,我摸北橋有發燒的現象,就將agp尾部的mos拆下,就可開機看到畫面囉。

网友:
恭喜恭喜!!!
腦細胞死了那麼多,很有成就感吧!!!

楼主:
是啊,比較好運,亂搞一通竟然修好,現xp熱機中,另外發現北橋及agp中間的mos特別發燒,型號是p3055l,是否有較好的晶體可代換?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可以朝加強MOS的散熱著手,由於負載吃重,MOS的確很容易發燒,除非換內阻非常小的才比較有可能排除發燒的問題。

楼主:
嗯,我現熱機就是用12公分的風扇直接對吹散熱

网友:
回复 网友L:

修好就好..心裡的石頭也放下.....

原本準備2把刀,終於可以放回...

切腹用...

太監閹割用..

网友:
p大大可不用用到切腹丫~直接工具帶著

到J大的家裡去幫他修丫 ...來亂的...快溜~

楼主:
..........,p大,沒那麼嚴重拉,就算沒修好,我也是想多累積這方面的技術,不要想說板子壞了就只有仍掉一途.

网友(2009-12-21):
多多爬文,累積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M:

浪費 丟掉勒 放者當拆版零˙件用
很值錢的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