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沒有三星顯示器713n電源板圖紙

楼主(2009-10-27):
因高壓電路背部電晶體MOSFET燒黑,看不見編號,配不到,請問有沒有這型號圖紙,謝謝各位高手幫忙

网友:
沒有燒掉的那一顆上面可以看到型號,使用酒精或是香蕉水
用棉花沾著擦拭,可以清楚看見型號,我在大陸網站回覆您
的那個型號就是特地拆開一部713N查到的.
您自己先看清楚沒燒掉的那一顆型號,要不然給你一張圖
對你也是沒有幫助.

网友:
參考一下SP8M3

113.72 KB, 下載次數: 193

网友:
這資料不知對你有沒有幫助

976.56 KB, 下載次數: 210

976.56 KB, 下載次數: 196

楼主:
謝謝您們回答

网友:
感謝你提供的寶貴資料。

网友:
壓縮檔少ㄌㄧ個無法解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