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900 畫面問體 -以修復

楼主(2009-10-28):
恩恩 ~顏色 測試亮點都沒有 但是 ~會出現~雜訊 綠色雜訊
試過很多電腦都一樣 確定螢幕的問體...............
不停的 在四週閃動 ~請問一下 該往哪檢查阿 ~

綠色的點 很多在波動..

綠色的點 很多在波動..

很多地方都在閃

很多地方都在閃

又遇到同型號的問體...可能是通病

又遇到同型號的問體...可能是通病

類似問體 ~清完 排線 就 OK囉

 類似問體 ~清完 排線 就 OK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過類似的,把屏線接點擦一擦 裝回去用比較好的膠帶貼起來.

网友:
這有遇過!

按壓紅框處會消失,應為接觸不良,照樓上的大大說法先嘗試看看,若不行,想辦法改善排線與ad板
接端的接觸問題!可以更換排線試試!

楼主:
屏線接點.......QQ 真的是 TONY6605 說的. ...
先擦完接AD的線 換上470.16的電源附近的電容.2顆 ...
-有漏電..  之後沒有了 綠色線條..
但是畫面 還是有點怪怪的顏色...之後換屏那端接的線 用酒精擦擦貼上3M的膠帶
OK囉 ~試機中 ~...

感謝 tony6605....原本以為屏壞囉 ~ ~
謝謝2位大大 ~感恩囉 ~
熱機去 ~

關機時原本有這樣的問體 左邊2條綠線晃動接電視合會有畫面顏色怪怪的

關機時原本有這樣的問體 左邊2條綠線晃動接電視合會有畫面顏色怪怪的

网友:
恭喜修復,有時這類扁排線製作的屏線故障率較高些。
曾經有遇過因為面板電流過大,導致排線接點變色而導致顯示異常的案例。

网友:
有謝大大分享技術~這台我們公司也有,改天有問題我也試試

网友B:
請量測LVDS的輸出
如果我沒記錯的LVDS屏線DATA線路的電壓應該要有1.4-1.7V
LVDS的面板輸出電壓要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量測LVDS的輸出
如果我沒記錯的LVDS屏線DATA線路的電壓應該要有1.4-1.7V
LVDS的面板輸出電壓要有12V

面板電壓 3.3V  5V 跟 12V都有,電壓送太高會把面版IC燒掉...

LVDS可以參考這篇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367378_644847_TA_2dcb2d2f.HTM

网友(2010-03-09):
我修過2台也是這樣

脫落機會還是很大

我都去買熱融膠條用打火機燒一燒給他格上去

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