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N03LA MOS 求代用品 (已完成)

楼主(2009-10-28):
06N03LA
 有代用同等的moS? 他壞掉了 我手頭廢版無同等mos

网友:
廢板不一定要同型號阿 ~~只要 不要比它濫都可以用
壞主機板很多都可以拿用來阿 ~基本上都是N通道的~...
替用的方式 去看看就資料很多的

350.69 KB, 下載次數: 109

网友:
基本上我是看幾 V 幾 A
但請教大大
一般來講都還有特性,尤於特性都是英文,如用於主機板上,特性不同可用嗎?
比如說用APM2509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NPEC/APM2509NU.html
代替 9915 H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OWER/AP9915H.html
這樣可以嗎?這2個不同特性

网友:
最好RDS內阻要一致還有換的時候最好連HIGH SIDE 跟LOW SID 一起換
請多多爬舊文

网友(2010-07-15):
回复 网友A:

請問阿國大
這顆MOS後來是用哪一個取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