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痞酷網無法貼圖的請來這邊看個清楚吧
關閉

楼主(2009-10-28):
挖勒...現在怎摸回事阿.....
我在附件點選圖片區然出現警告 無效的圖片文件
有誰知道則摸解決阿.......我找不到解決方式..
感覺是ie8的指令碼檢查有問題

var extensions = 'chm, pdf, zip, rar, tar, gz, bzip2, gif, jpg, jpeg, png';
這段指令正常但是..副檔名jpg怎摸會說無效的格式?
另外有好多功能都失效.....連圖片選完之後都無法直接預覽觀看

解決方式請觀看第5跟第6的回帖

网友:
我是用火狐,一直沒問題,改用ie8確實如此,莫非是w大之前所說問題所在。

网友:
我也是
不過我發現硬貼還是貼的上,就是會出現警告而已,不理它照貼就好n_168|

看下面違法偷渡的圖片n_153|
換圖-------

网友:
真的嗎?我來試貼一下.........我前任女友..

只能一次貼一張,貼多張要編輯多次..

終於喬好了...

网友:
本來以為是自己的電腦玩的太兇
剛剛想,既然大家都有這問題,那就不是我自己有問題拉,ㄎㄎ
就去查了一下
原來是IE8的安全性問題
改一下設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阿龐大....我順便貼一下win7--ie8設定

网友:
各位貼的圖片太養眼啦! 差點以為逛錯網站!

楼主:
挖...終於解決了.....沒想到居然被安全性檔掉
我實在沒控去一個一個測試
不然因該也會找到那邊去以後可以幫客戶裝IE8的版本了..
不過聽說ATM功能有時也會被檔..有機會再來測試一下是什麼原因
頂多把安全性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ACTIVE X 控制項(或插件)被IE設成停用了..........

話說回來, 台灣的網路銀行幾乎都是M$的奴隷, 絕少可以在非IE瀏覽器上使用的.

网友:
感謝各位提供的資訊!

网友:
厚....害我噴鼻血......主機板短路了啦n_083|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終於解決了.....沒想到居然被安全性檔掉
我實在沒控去一個一個測試
不然因該也會找到那邊去以後可以幫客戶裝IE8的版本了..
不過聽說ATM功能有時也會被檔..有機會再來測試一下是什麼原因
頂多把安全性關了..... ...

在使用網路ATM時,辨識得到讀卡機,但是在輸入帳號和金額之後,會有一個取出晶片卡再插入的安全動作,在取出再插入之後,就會發生錯誤,而無法轉帳。

解決方法:
原來Windows 7 的智慧卡加入了一項新的認證機制,「Certificate Propagation」服務,為智慧卡提供證書。該服務的預設運行方式是手動。如果你沒有使用智慧卡,那麼可以放心禁用該服務。

關閉步驟:
按開始,直接輸入「服務」就可以搜尋到服務,找Certificate Propagation,點進去之後,會發現它是啟動狀態,直接按「停止」,之後在網路上就可以順利轉帳囉~~

另外,如果在用郵局的WebATM沒辦法偵測到讀卡機的話,先插入讀卡機,再把裝置管理員打開,會看到多了一個智慧卡讀卡機,把它點開之後,點滑鼠右鍵,選解除安裝之後,拔除讀卡機再插入後,會跑出自動偵測驅動程式的畫面,裝好驅動程式,再打開郵局WebATM的網頁就偵測得到了。

网友(2010-01-11):
感謝s大
我還以為我認證被取消了才無法貼圖
原來是ie8搞的鬼

楼主:
因該要謝那2位元老級的大大~~~~
是他們幫忙找出原因的~~~~
我只不過提出我的疑問~~

楼主(2010-02-19):
WISH大~~~~把這置頂好了~~不然一堆人不會貼圖
可以的話把連接放到公告區的 新進朋友注意事項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找

网友:
怪了 我的網際網路選項怎麼是英文的 請問怎麼改

网友:
你女朋友真漂亮

网友(2010-05-06):
換我thank

貼貼看n_043|

网友C:
請問版主,貼圖一定要800X600還是以下也可以?例如640X4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主,貼圖一定要800X600還是以下也可以?例如640X480

只要是800X600以下的規格都可以~~~~
就是不要超過800X600的大小

网友D:
請問圖800X600的規格要怎麼設定 貼不對規格要怎麼改?
對不起 新手沒玩過貼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圖800X600的規格要怎麼設定 貼不對規格要怎麼改?
對不起 新手沒玩過貼圖=.=

按編輯文章下面的附件按修改就可以替換圖片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taiwan10539大.您可到維修的板塊上面下載微軟出品的圖片尺寸更改小工具
安裝完後在您要更改的圖片上按又鍵選擇Image Resize改變尺寸.會跳出對話框
您再選擇800*600即可

网友(2010-06-08):
試貼看看到!

試貼看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試貼看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試貼看看到!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試貼看看到!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
謝謝我想貼圖問題也是有很多人無法順利的

网友:
試試看n_064|

网友(2010-09-16):
烏骨雞大哥前女友真正
可以借我當現任女友嗎..........ㄎㄎ

网友(2010-12-02):
請問 為何我上傳成功圖片 按了確定後 卻沒有圖片 上傳的圖片都不見了

网友:
請問 為何我上傳成功圖片 按了確定後 卻沒有圖片 上傳的圖片都不見了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這樣
這是怎麼回事...
現在發問不能貼圖呢

网友:
我的也是.......
上傳都有顯示成功,但是圖片都跑不出來,也就無法插入
試過火狐跟IE8也都一樣
從前幾個禮拜就無法上傳了...
只能先上傳到自己的網路空間再插入圖片!

网友(2011-01-05):
回复 网友G:

    這個圖有提到之前網站,建議是刪掉

网友:
太久沒貼圖了,功能好像不太一樣,樓上大大的問題我也碰到了,圖都不見了,又沒網路空間插入,該如何貼圖

网友:
我的也這樣
都800x600了。
還不能~上傳都有顯示成功,但是圖片都跑不出來

楼主:
圖檔容量請勿超過100K(92K)
超過的話會上傳失敗

网友:
謝謝告知,原來是IE8的問題

网友(2011-02-18):
練習如何貼圖

网友(2011-03-31):
好圖!
不過解析度不夠!一放大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2011-07-12):
在這試貼看看~

网友:
試試~~
OFFICE  2007  工具裡的 Picture Manager 就有壓縮圖片的功能哩~~

网友:
TEST 貼圖的

TEST 貼圖的

TEST  貼圖  OK !!!!   哇,, 128.92 KB  ,,,,,,, 也可已上傳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