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4-E 維修請教

楼主(2009-10-28):
我的ASUS K8N4-E 本來可正常使用,但因故有兩個多月沒用他,這幾天想說把他整理整理送給朋友,搬出來要重灌時,只看到開機的畫面,就自動關機,重新按開機鍵也只是動一下就沒電,爬過各位大大文章,我想應該是電源短路,換過AGP 插槽旁的晶體(換成ASM1117)
但是狀況還是一樣 ,請教各位大大不知還要查哪些 維修經驗不的都是換換電容居多,也非電子本科,只是對電腦維修有濃厚的興趣

目前自己有的工具
1.數位電表  2.熱風槍 3.示波器(還不會用)

网友:
你可參考W大的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4&extra=page%3D2
以及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7&extra=page%3D2
應該會有更多的想法才是

楼主:
這幾篇文章我有爬過但是還摸不著頭緒,我想還要更努力一點吧

网友:
如果本來是好的,長期不用才有故障,先檢查reset,pson插針是否清潔,dram 接觸狀況.
如果認為是電源短路,先檢查12v,5v,3.3v是否有短路?
如果沒有短路再送電檢查,是否有異常發熱?
如果沒異常發熱,再檢查cpu供電供電.是否mos故障...?

网友:
ㄟ...最近..也是碰到同樣的問題..一樣是這塊板子
我弟去日本快半年,回來後跟我說電腦開不起來,不然就是開到一半重開或關機或出現藍底白字
結果只是記憶體有一根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池有電嗎? 基本檢查先找,因為畫面點的起來.

建議從散熱的部分找起,或有可能是機件故障.

楼主:
只有第一次開機又進畫面,從那次後每次都只有風扇動一下就沒了,我有用電表量阻值同顏色的阻值都一樣,但是CPU那一段沒量(因為不會量CMOS),電池換過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可不可以請您看一下下面的圖,我有綠色的文字,稍微看一下。

原本是不是L1117,不能亂換,如果原本是L1117,那這樣換是沒問題,但是如果是一般的MOS,絕對不能這樣換。
L1117是穩壓IC,並非MOS,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至於觸發開機,風扇轉一下就停,表示主機板存在有短路的狀況,嘗試排除。站內有不少相關案例,花點時間爬文找一下,順便也學習並思考,是怎樣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