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 找不到該零件,請問有替代方式?.急急急

楼主(2009-10-28):
去台中市的電子街問了很多商家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
這是工業用電源供應器上的零件,兩邊各有一隻腳,因為都燒毀脫落了,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所以麻煩各位大大幫忙,這是什麼零件, 還是可以用替代方式..
該電源供應器是AC:110V輸入,應該是DC12V或是24V輸出
買新的廠商報價10000多............

10000多美金....XD,都快可以買台MARCH了...
公司快倒了.沒那麼多錢. 麻煩各位大大幫忙....急..急..急

這是我要找的零件,兩邊各有一隻腳連在電路上, 因為已經炸開, 用AB膠復原,腳已經燒毀 ...

這是我要找的零件,兩邊各有一隻腳連在電路上,  因為已經炸開, 用AB膠復原,腳已經燒毀 ...

這是附近電路的元件, 該損毀元件腳位我有標出來

這是附近電路的元件, 該損毀元件腳位我有標出來

變壓器連接到SBL3060PT兩隻腳有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變壓器連接到SBL3060PT兩隻腳有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比起一文多發
您不如把這是什麼機器用的
這東西輸出入腳位在哪
整體正反面的清楚平面圖,以及晶體IC零件分布
版子上有沒有什麼型號標示等,交代一下
不然之前shunxing大貼的就長的最像了

覺得這樣子的問法,
只能給有或看過同樣這東西的而且那人還懂電子電路的才有辦法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你要是能交代清楚電路分佈與零件規格組成,那版上可能就有老先覺能估計出那是什麼了

网友:
請不要一文多發, 這是尊重這個論壇, 也是尊重大家!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