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 拆修

楼主(2009-10-28):
今天收到這台  LCD

請問圖中 有個鐵罩要怎麼拆開(我已將VGA跟POWER的螺絲拆下),我先借A大的圖來貼,數位相機剛好沒電 XD

A大的圖已經將鐵罩拆開了

故障情形: 無畫面 亮綠燈
LCD 一插上電源是 先綠燈 再來橙燈  沒有顯示 NO SINGAL
接上主機板開機  綠燈恆亮,無畫面

网友:
把控制板下的那塊鐵板拿下來~上蓋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打太快= ="把控制板排線下面那快鐵板拿下來~上蓋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卸下鐵罩螺絲(包含AC座兩顆螺絲以及VGA六角螺絲),取下燈管線,
卸下按鍵板螺絲(小心排線),將面板與面板框分離(四周有卡筍),
取下腳座固定鐵板(往下滑出),取下鐵罩.

楼主:
謝謝   Libra  跟 海燕

我拆下來了  看到電路板了

紅色小圈的地方 正反兩面都燒黑了     電容外觀正常

网友A:
問題是否以解決?

請問大大,是不是紅色區域東西換過螢幕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是不是紅色區域東西換過螢幕就OK了?

高壓部份掛了   我拿去給   levis123123  維修了

在這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555&extra=page%3D1

目前白屏

网友:
好眼熟!這台我今天修過一台!
4顆縲絲跟下面電源插頭跟vga銅柱拆下後要把上方的接燈管的線拆下鐵蓋就能拿起來

今天修這台是換了5顆電容
P+I板上的(1000μF 25V X2 220μF 25V X3 )

网友:
電源燈有亮  那因該是燈管沒點起來   查一下高壓附近看有沒有暴容

仔細檢查一下因該會發現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濾波電容都掛
燒黑就是掛
連代的高壓線圈也掛
檢查高壓回路上的保險絲 或者高壓券圈旁邊ㄉ那4各8隻ㄉMOS 應該只用ㄌ3之
嫌麻煩買塊公版測試看看

网友(2009-12-14):
:) 厲害唷~!!
目前家裡就有ㄧ台ACER AL1917螢幕,ㄧ開電腦畫面有出現~但是約2~3秒~畫面就變暗了!重開螢幕電源一樣會出現短暫畫面又馬上變暗~真是傷腦筋~
目前遇到貧頸為不會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