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元15吋液晶螢幕背光不定時會自動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28):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以前版上大大有說過, 一顆電容出問題, 最好全部都換掉!

除了一勞永逸之外, 也省時避免花許多時間去尋找! 另外在主機板維修的方面也會有提到, 不同電容感的內阻造成其他電容的提早老化損壞問題!

一併更新好處較多! 不過你成本也提高些!

恭喜你! 快跟客人收錢吧!

网友A:
該區同牌的最好一起換掉,以免過一段時間換其他的老化(除非您要讓客人常常來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區同牌的最好一起換掉,以免過一段時間換其他的老化(除非您要讓客人常常來找 )。

這問題我也很清楚
所以有把電容都通通拆下來測量過了
電容量跟本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注意看好喔...他是供12V的穩壓電容而且只給高壓版用的
卻只用250UF...感覺就是過一陣子就要讓他濾波不良...
會發現原因是因為他5V的居然用680UF來濾波我才會想要把電容拆下來量
而其主要原因他板子上的電容圖示還比原本電容還大就證明有問題了....
這也是我為何要用470UF的電容來換了....

運氣好的話那台因該還可以用上1年...不用怕短期內會常常來找我
(我修過的東西真的會出狀況的話不用7天我就會在見到他了)

网友:
我同事的也是這樣

网友B: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通常外觀沒怎樣 ~我都每顆裱起來量一下..

..問一下 ~如果量 -電容表測量-容質 會慢慢往下掉...基本上 是漏電嗎?
容量沒有變少..但是會慢慢往下掉
需要換新的上去嗎? 稱的久瑪?

但是 不換好像可以用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通常外觀沒怎樣 ~我都每顆裱起來量一下..

..問一下 ~如果量 -電容表測量-容質 會慢慢往下掉...基本上 是漏電嗎?
容量沒有變少..但是會慢慢往下掉
需要換新的上去嗎? 稱的久瑪?

但是 不換好像 ...

你是使用電容表量的嗎?
容量如果下降代表電容故障了...
漏電的話用指針電表量因該會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用電容表量的 .............QQ....  ...
數值會往下慢慢 的掉 很慢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