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

楼主(2009-10-28):
輔助電源控制IC為TNY267PN.DATASHEET如下:
此電源供應器與DATASHEET第9頁Figure 16類似,經測輔助變壓器初級1-2繞組有300VDC,4-5繞組0V,次級也是0V.
請問尚需檢查哪些測試點?請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46&extra=page%3D2

建議你看這篇參考先, 你的 IC 原理同這顆! 往這篇的樓下看!

1. 先上電查這顆 IC 各腳電壓並記錄下來!

2. 再焊下查看看這顆是否23578 DS 腳已經短路燒毀!

加油!

网友B:
無5VSB...........!!
1.請先從高壓這邊查起
   a.先確定防爆保險絲是否完好.
   b.請檢查橋式整流器.
   c.送電確定兩顆大電容是否有AC 150V.
2.拆下高壓這部分功率電晶體,並確定好壞..
3.檢查高壓這部分相關零件好壞..........!!

网友:
先修好5VSB 若仍然無輸出再修低壓輸出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5VSB...........!!
1.請先從高壓這邊查起
   a.先確定防爆保險絲是否完好.
   b.請檢查橋式整流器.
   c.送電確定兩顆大電容是否有AC 150V.
2.拆下高壓這部分功率電晶體,並確定好壞..
3.檢查高壓這部分相關零件好 ...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第三張圖上有標出高壓部分( DC150V ),所以保險絲及橋整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46&extra=page%3D2

建議你看這篇參考先, 你的 IC 原理同這顆! 往這篇的樓下看!
1. 先上電查這顆 IC 各腳電壓並記錄下來!
2. 再焊下查看看這顆是否23578 DS 腳已 ...

感謝您的回覆!您貼的這篇連結所用 IC TOP233 與 TNY267 ,接腳名稱略有不同外,功能的確差不多.以下為各腳電壓:
1腳 ( BP ) :
4腳 ( EN ) :
5腳 ( D ) :
終於體會到一手握兩支探棒量測試點,一手拿相機拍照的經驗.以上希望各位繼續指導.謝謝!

网友:
看起來各腳電壓似乎與datasheet上差不多, 問題似乎不在這!

1. 不過你又在 1# 提到 變壓器初級 45 與 次級 10 8 繞線量測到 0V.  不過我不確定你這兩組繞線量測時電表是用 DC 檔還是 AC? 請你查一下這兩組繞線輸出後是否都有經二極體整流接一顆電容穩壓? 請量看看穩壓的電壓是? 如果一樣是 0V, 請看第2步驟!

2. 你的問題是無 5VSB, 如果 TNY267 一開始就沒啟動 Auto-Restart, 後面是不會產生電壓的! 請你先確認一下變壓器各繞線組都是好的! 可以在板上測或焊下來測! 用bb檔應該可以量到都短路聲嗶嗶聲! 則表示變壓器應該都沒燒斷!

3. 如果變壓器沒壞,  TNY267 又沒 Auto-Restart, 沒產生內部的工作頻率, 也許你這顆  IC 壞了也說不定? 可以找一顆好的換來試看看!

4. 如果還不行只能猜猜看了! 可從 光藕合器與 5VSB 的回授參考電壓找(連接光耦合器的回授點)!

請先試看看吧!
(PS: 高壓電路用單手電表測量危險度蠻高的! 建議你在高壓地點焊一條線, 電表黑線換鱷魚夾來夾這條線就好了! 安全重要!)
加油!

楼主:
1. 不過你又在 1# 提到 變壓器初級 45 與 次級 10 8 繞線量測到 0V.  不過我不確定你這兩組繞線量測時電表是用 DC 檔還是 AC? 請你查一下這兩組繞線輸出後是否都有經二極體整流接一顆電容穩壓? 請量看看穩壓的電壓是? 如果一樣是 0V, 請看第2步驟!

變壓器 0V 是以 DC 檔量測 ; 初級 4 5 與次級 10 8 繞線都有經二極體 ( 1N4005 與 SR306 ) 整流及接一顆電容 ( 100u/50V 與 1000u/16V )穩壓 ; 穩壓的電壓還是 0V. 另外請問 TNY267 1 腳量得 5.85V 是否為其內部 ZD 產生? 與 45 繞線有無關聯?

2. 你的問題是無 5VSB, 如果 TNY267 一開始就沒啟動 Auto-Restart, 後面是不會產生電壓的! 請你先確認一下變壓器各繞線組都是好的! 可以在板上測或焊下來測! 用bb檔應該可以量到都短路聲嗶嗶聲! 則表示變壓器應該都沒燒斷!

不接電bb檔在板上測變壓器各繞線組分別為 : 1 2 繞線約為 2R ; 4 5 繞線約為 0.2R ; 10 8 繞線為 0R. 不知是否正常?

3. 如果變壓器沒壞,  TNY267 又沒 Auto-Restart, 沒產生內部的工作頻率, 也許你這顆  IC 壞了也說不定? 可以找一顆好的換來試看看!

其實,這顆 TNY267 是新換上的.

4. 如果還不行只能猜猜看了! 可從 光藕合器與 5VSB 的回授參考電壓找(連接光耦合器的回授點)!
請先試看看吧!

至於光藕合器 4 腳與 TNY267 4 腳相連,前述測得 2.2V, 1 2 腳不知如何檢測?

(PS: 高壓電路用單手電表測量危險度蠻高的! 建議你在高壓地點焊一條線, 電表黑線換鱷魚夾來夾這條線就好了! 安全重要!)

感謝提醒!下次會留意.謝謝!

僅附上相關接線及數據照片,尚請各位繼續指導,再次感謝!

网友:
這類輔助電源電路的PWM IC都會有一Pull up電阻,提供通電瞬間IC的啟動電源(啟動之後轉由其電源電路持續供電),可以檢查該電阻是否有阻值異常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狼大提出建議了! 你先換掉那 2 顆 2M 的電阻試看看!

就是 EN 腳的 pull up 電阻! (不要管電表量的阻值, 先換新品試一下!)

网友:
請檢查 電阻 R72 及 100uf 100v 電容 及 1N 4005 二極體  是否正常 !!!

楼主:
回复 网友D:

R54 及 R55 兩支 2M 電阻阻值正常.也試過以單支 3M9 電阻替換,並無幫助.

回复 网友E:

R72 標示 513 , 應是 51K , 實測 47K5 ; C54 100uF / 50V 及 IN4005 也正常.

另外請教原電路 DC300V 串一支 10R 電阻後接二極體 D23 ( 上圖 IN4937 ) 負極, D23 另一端接 TNY267 5腳及變壓器 1 2 繞線之 2 腳,
下圖為原 D23 二極體 ( 上面標示 T2D 4D , 第 2 個 D 有底線 )

D23 已經開路故障,不知替換為 IN4937 有無影響? 另外,正常來講,變壓器 4 5 繞線之 4 腳,是否應有電壓產生?

以上問題較瑣碎,尚請不吝賜教,再次感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幫你看了一下資料 1N4937 耐壓高到 600V! 而且你板上也標這個料號!
沒問題你換上試看看吧!

768.48 KB, 下載次數: 115

1N4933-1N4937

网友G:
R72 兩端電壓為何 ??

100uf/50V 正極端電壓為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G:
R72 兩端電壓為何 ??

100uf/50V 正極端電壓為何 ??

R72 一端接 TNY267 1 腳為 5.85V ; 另一端接 100uF/50V 電容正極為 1.5V.

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H:

根據你的描述~ 我推論你的 100uF/50V 電容已經壞了!

因為變壓器 4-5 繞線組是感應電壓給 TNY 267 第一腳, 而你又說該二極體已經開路, 所以照理說電壓應該由 TNY 267 內部穩壓輸出經 R72 給 100uF/50V 充電穩壓至 5.85V, 不過你卻量到只有 1.5V, 表現呈現漏電現象, 你可以焊下這顆測量!

不過就 datasheet 上的參考電路, 好像有一顆小電容 C3 0.1uF/50V, 你照片上有標一個 100n, 我不知在那裡? 這顆也是與 100uF/50V 併聯, 有這顆小電容的話, 也要焊下測量是否已經燒毀!

換這兩顆電容跟二極體試看看吧!

网友:
h大說的不錯 !! 這也是我所懷疑的 !!!

另外那個二極體 1N4005 也請拆下檢測 !!

楼主:
不好意思! 怕照片上線路及元件數值標示不清,早上利用時間,用小畫家畫出電路簡圖如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怎麼會有300V的電壓出現?是筆誤嗎?

网友G:
那個 R72 另一端出現 1.5 v 似乎不正常 ??

最有可能是

1. 電容有短路 情形

2. 1N4005 打穿短路接地 !!!

不知你量測後的結果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麼會有300V的電壓出現?是筆誤嗎?

DC300V 來自前面整流濾波兩顆大電容串聯,不是筆誤.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 R72 另一端出現 1.5 v 似乎不正常 ??

最有可能是

1. 電容有短路 情形

2. 1N4005 打穿短路接地 !!!

不知你量測後的結果如何 ???

電容量測正常,換一顆測試也一樣; 1N4005 也正常.請問如果 4-5 繞組兩端都不接任何原件, 可以測得電壓嗎?有沒有可能變壓器故障?

网友G:
原則上如果電路有起振 , 是會感應到電壓 !!! (交流 頻率不知) 但至少要經過 一只 二極體 可測到 dc 電壓 !!!

可是在無示波器的情形下 , 只能先判斷各點的電壓 !!!

1. 先拆下 c54 及 d25 再測量 R72 原 1.5 v 的電壓是否改變 !!!

2. 如果有改變再接回 c54 再測 !!

3. 最後接上 d25 再測 !!!

請將結果告知 !!!

网友K:
測量看看變壓器初級/次級繞組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測量看看變壓器初級/次級繞組是否正常。

#8 中有測過

不接電bb檔在板上測變壓器各繞線組分別為 : 1-2 繞線約為 2R ; 4-5 繞線約為 0.2R ; 10-8 繞線為 0R. 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則上如果電路有起振 , 是會感應到電壓 !!! (交流 頻率不知) 但至少要經過 一只 二極體 可測到 dc 電壓 !!!

可是在無示波器的情形下 , 只能先判斷各點的電壓 !!!

1. 先拆下 c54 及 d25 再測量 R72 原 1.5 v 的電 ...

拆 C54 及 D25 測量並沒改變.感覺此 1.5V 是由 TNY267 1 腳 ( 5.85V ) 接 R72 51K 電阻所產生,而不是由變壓器產生,很不解.

网友:
那 5,85 v的電壓看起來是從 TNY267 1 腳出來的應該沒錯 !!!

可是電壓經過一只電阻並不會有壓降產生 !!!

但不知你為何只能量到 1.5 v 呢 ??

如果你要量測變壓器 , 請拆下量測比較準確 !!

使用 歐姆檔 200 的量 , 但線圈的阻抗正確是多少 !!

沒有人知道 , 只能用同型的 power 下去比較吧 !!!

网友A:
回复 网友L:

太神奇了! 拆掉 C54 跟 D25 竟然還可量到 1.5V?

5.85 v 是 TNY267 內部產生的參考電壓, 請你把 R83 也焊掉再量看看 R72 兩端電壓~

另外你這顆小變壓器 1-4 量到2R? 你有沒有用正反二極去量? 因為迴路上有二極體, 要注意這個問題! 還有 2R 太大了, 這個小變壓器不可能有那麼大的阻抗!
-----------------------------------------------------------------------------
(修正~ 上面敘述有錯~ 剛正確測量變壓器阻抗會有幾R阻抗, 另外迴路應該不會走二極體, 因為變壓器阻抗低!)

.

网友M:
H大
小變壓器
量 是要用 ~DC 還是AC檔阿...

网友:
引用 网友M:
H大
小變壓器
量 是要用 ~DC 還是AC檔阿...

AC檔....
線圈式變壓器的結構....
一定要交流電才能變壓....

网友:
回复 网友N:

QQ 謝謝 剛舞好 另一台 鐵甲武士.. 因為+5VBS高壓區 不太會量高壓區 電壓 ... 之後是高壓區的一顆電阻 斷路.
導致 沒有+5VBS . 還有 關掉電源 不會放掉電容的電~..

网友:
回复 网友O:

哇~ 誤會了! Sorry!

我的意思是在線路上用電表二極體檔測試變壓器的內阻, 因為它線路上有串一顆二極體, 所以 ... 我想錯了! sorry! 迴路還是會走變壓器線圈, 不會繞二極體這個路線走!

但就算用電表二極體檔位來測它  1-4 線圈的內阻, 也應該不會有 2R 這麼高吧?

結果我剛拿電表找一顆廢power拆下的小變壓器測~
1-2 7R 3-4 0.6R 我用 200 歐姆檔測, 我又忘了我的 BB 檔是以 1000 為單位, 又把阻抗看成 0.xxx 歐姆!

報歉~ 誤導大家了!

另外~ 變壓器是交流感應元件, 未經過二極體做全波或半波或橋式整流, 是交流訊號, 經過後未穩壓, 是脈動直流, 脈動直流經電容穩壓後是直流電壓.

网友:
輔助變壓器一次側線圈圈數多,加上小功率僅需使用細線徑,阻抗會較高,之前測試大多接近2~4歐姆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神奇了! 拆掉 C54 跟 D25 竟然還可量到 1.5V?

5.85 v 是 TNY267 內部產生的參考電壓, 請你把 R83 也焊掉再量看看 R72 兩端電壓~

另外你這顆小變壓器 1-4 量到2R? 你有沒有用正反二極去量? 因為迴路上有二極體,  ...

對不起!是小弟老眼昏花n_040| . C54 正極及 R83 交接點有一條線路接到 W9 跳線.將此跳線一端解焊後,原 R72 測得 1.5V 的這一端電壓已變為 5.85V.這跳線接至下方 3842B IC 外圍.莫非 5VSB 電路與 3842B 電路相關?真傷腦筋!以下附上相關照片:

楼主:
#34帖子第三張圖片不應該出現.編輯預覽時正常,請版主代刪,謝謝!

网友G:
當你拆除這 w9 跳線 , 恢復 5.85v 時 , 那 5vsb 是否正常了 !!!

這條線如何跑線呢 ?? 不過這是下一級的驅動電路 !!!

如果你拆了這 w9 跳線 , 正常的話應該量到 5vsb 吧 !!!

你先試試 !!!

网友P:
引用 楼主:
#34帖子第三張圖片不應該出現.編輯預覽時正常,請版主代刪,謝謝!

處理了....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P:

處理了....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當你拆除這 w9 跳線 , 恢復 5.85v 時 , 那 5vsb 是否正常了 !!!

這條線如何跑線呢 ?? 不過這是下一級的驅動電路 !!!

如果你拆了這 w9 跳線 , 正常的話應該量到 5vsb 吧 !!!

你先試試 !!! ...

5VSB 還是不正常(沒改變).3842B IC 外圍電路對小弟而言挺複雜的,再慢慢研究.

网友:
如果照資料看起來 , 這一腳好像要提供 +12 v 的電壓 !!!

不知道對不對 !!!  你在查查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Q:

照理說你把 W9 拆掉之後, 應該就會有 +5VSB 產生, 可是卻沒有? (先不要管 3842B IC, 跟 +5VSB 無關!)

依照 datasheet 上資料看來, BP= 5.85V, EN=2.3V, D=140VDC以上 (Typ 標準值) 就可以 work!

根據你測量的數據應該會動才對! 可是你卻說沒有任何電壓產生! 真的是很奇怪?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背離電子學!

BP 腳:
請你先把 R72 (BP旁邊那顆電阻) 焊掉, 只接 C50 接地, 可以的話, C50 也換一顆新的! 就資料上的說明 BP 只是供給給 IC 內部電路使用, 非電源輸出使用用途.

D 腳: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話, 可以測各腳波形. 而且如果你有高壓探棒的話, 可以測量 D 腳的高壓波形? 沒有高壓探棒不要測高壓唷! 會爆探棒!

EN/UV 腳:
這腳有兩個功能 EN 跟 Under Voltage 功能. EN 腳接地流出 240uA 就會除能(disable), 低於 1V, 要使 TNY267 工作 EN 電壓至少要 1.3V(min), 而這腳的控制靠光耦導通接地與否決定. 故這裡必須要確定光耦是好的, 以及次級線圈 +5VSB 的電路元件都是正常的, SR306' 1000uF/10V' TL431' ZD3....等等元件, 因為光耦的動作由它們決定.

也許... 你這顆 TNY267 還是壞的也說不定! 工作電壓都對了也不會工作? 還有可以換的麼?

光耦 1-2 腳的電壓可以測量一下跟大家說麼? 謝謝!

加油!

网友:
有部分的電源,主功率級的PWM IC所需電源是由輔助電源電路供應,若該區電路有問題,連帶也會使輔助電源電路輸出異常。

网友B(2010-01-18):
T2D 4D 不是一般二極體......!!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44049/SHINDENGEN/ST02D-200.html

楼主(2010-02-25):
引用 网友B:
T2D 4D 不是一般二極體......!!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NGEN/ST02D-200.html

感謝您的意見.是否有替代品或何處可購得?謝謝!

网友:
整個感覺就是變壓器有問題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把變壓器拆下
將12 端接 110V 的室電
然後看看 45 , 8 10 到底有沒有 AC 輸出

以上為個人衝動意見
不知道這樣可不可行

楼主(2011-11-18):
抱歉!隔這麼久才又看到此篇,已經殺肉了.再次感謝各位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