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vm800mae開機不跑碼 (被俺修壞ㄌ) 別笑俺

楼主(2009-10-28):
開機後 REST 恆亮 不跑碼
Q107  G5.15      後面類推    Q54   5.14       Q57  1.26      Q56  3.2              Q49 3.35
   D5.15  S10.10          1.59  5.14      0   0.18   1.26     4.38-4.41                0    0
有錯請指教一一我真的在學_~_~我白天有在賺外快安裝CCD監視系統跟電話總機所以要無賺外快時間進修提高自己能力
而非_~_~考慮買熱風槍中再南一電子看到ㄌㄧ把1155ㄉ粉心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是否可以標明 GDS.

打個比方 Q107 G=4.3v D=3.3 S=1.25

這樣比較容易閱讀,你打這樣很難進入到你的意境.

REST燈常亮建議先從 南北橋供電開始查.

网友:
P、C、R步驟依序先查過。
電源部分要先確定OK。南橋沒電壓,晶振也沒辦法起振。沒有clock絕對沒辦法reset,復位自然一直維持為high的狀態。

网友:
挖 你住永康阿 哩我粉近的 ~....我看你在超頻徵求壞主機板 ~CC...真的很認真在學歐~..
我在仁德交流道附近拉 ~...
83301R   跟GR 替換要小心 ~有些不行 會燒掉~..
有些可用 R 替換 GR 試過 有些板子 ~會燒掉~..
你的照片那邊是控制DDR記憶體部分 ~你POST Q49有問體你要查那邊
不知道你的板子有沒有跟我一樣-K8vm80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Q49 更換 後一樣D腳無電壓 震盪晶體 押差0.3左右 正常ㄇㄧ一
南橋我被版後側都只有3.3V
2.54V  很多測試點都0V次版客人說只是排線亂叉後造成ㄉㄧ一!!俺買來拆修測試ㄉXD

另請教 我有刻MOS有代用品ㄇ麻煩你看一下小弟發的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Q49 我的板子是一顆~.604L 接~101 電阻 在接Q49
沒有動作 你相對的要查 ~604L .有沒有異常~
IS6568 控制 604的電壓....4腳VCC+.....
這各都要查 ~.Q49 有沒有動作 跟這幾顆都有關~.
MOS 拆下看有沒有壞在 換拉 ~... 他沒電壓 不是它壞拉 ~..
你先搞定 P 再說拉~....不要管南僑拉~ 先搞定 電源 ~
先去下載 腳位資料 ~慢慢的跑線路 ..

南一電子看到ㄌㄧ把1155ㄉ..............那是哪一把阿 ~ 它那邊 我沒有看到有賣 熱風槍ㄝ~
...........之前有看過它有賣 安泰信的...850D-快一萬(大陸只要2-3000元)
我今天就有去南一買東西
再過來 美合 在過來 欣欣 那裡電子零件很多 你要一些特殊的可以去那找 ~熱風槍好像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提供C234旁電容 16V 1500 下 EC16隔壁ㄉ那各電阻ㄉ測量值ㄇ
我拆下他 開機不跑碼會等幾秒後才REST 恆亮
恆亮後 REST 無動作 關機件也無動作  會恆亮前REST 有聲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提供AGP旁邊的那2科MOS邊 號給我ㄇ 我的版子是技嘉賣給ACER的所以編好不同 感謝 我要找代用品
拆夏納2各MOS變成卡14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技嘉常常用3055,如果暫時不知道如何代換可以換3055。
我看carzy1kimo貼的圖,上面的3055是NIKOS公司的K3055LD。
這邊是它的datasheet,如果沒有這顆的話,可以找看看其他特性相近,或是特性比較好的來代用。

网友:
AGP旁邊 是 3055....
'當你修好電源 ~或許就OK囉 ~..\
C234旁電容 16V 1500 下 EC16隔壁ㄉ那各電阻ㄉ測量值ㄇ
大概在哪裡 ~我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放棄ㄌ不小心給60W烙鐵燒壞好幾條版上線陸一一 當費版拆料 中 ~_~_可恨阿 南一 拿錯40W烙鐵頭  我硬撐拿60ㄉ投_~_~哀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修板 剛開始實驗品會很多的...所以很正常的 ~
建議你買把 2段式洛鐵 南一大概800元 ~真的很好用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G:

也可以參考恆溫烙鐵 搭配刀頭跟馬蹄頭

网友(2010-11-12):
挖 你住永康阿 哩我粉近的 ~....我看你在超頻徵求壞主機板 ~CC...真的很認真在學歐~..
我在仁德交流道附近 ...
引用 网友H:

Carzy1kimo大您好:
不知道您GA-K8VM800M板子是否還在手上?
我的這片Q49 MOS G:3.35V , D:1.574V ,S:0V ,不知Q49的S極正確電壓應為多少?

网友:
回覆 15# pentium1t

pentium1t大,電壓看起來是對的,S極是不是接地呢?如果是,無庸置疑,電壓是對的沒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恩恩~那邊是0V 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J:

感謝s1027chen大:
S極經測量對地為338歐姆,且S極和右邊6.3V/1000uf的正極相連,故S極應不是接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謝謝carzy1kimo大:
那這顆mos 没問題,再找問題了.
除錯卡:FF
上假負載:Vcore: 1.576v, reset: 2.526v, PG:2.526v, VTT:1.26V, VDDA:2.556v,CLOCK:從5xmV慢慢往上升.

网友:
原來沒接地啊!電壓對就OK囉!
clock有問題?電壓慢慢爬升......這......好大的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