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爐無法控溫

楼主(2009-10-29):
最近錫爐溫度無法調溫,溫度會一直往上爬升,於是把它拆開來看看
一開始先懷疑溫度感測線,果然發現溫度感應線已經斷了,於是換了一條
但換好後依然無法控溫,於是往電路板尋找故障點
結果發現上圖兩顆電阻的阻值有點奇怪,於是拆下來量
但不小心脫窗..竟把750K的電阻看成150K,結果等換好後才發現自己看錯(因為有一顆的換下電阻還沒丟)
而當初換下的零件也早ˇ就順手丟了,現在我只知道靠近電容的那顆確定是750K
但另一顆到底是750K還是150K我也搞不清楚了
煩請站上有這台錫爐的大大,幫小弟看一下吧..感恩喔

网友:
挖 ~好像跟我一樣的 ~W大好像也有一台 ~我去看看囉~

~~~SORRY 裡頭不一樣拉 ~..QQ

网友:
這是搞笑嗎?
我還沒有用過這東西耶.....不過有一個超小台的錫爐n_135|
這台不但沒有控溫...還會..黑煙四起.....還以為家里發生火災勒......
現在打算這個月有多賺點..來敗一台紅外線的錫爐至少還有電子控溫與恆溫:o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可愛的小錫爐.....來杯茶吧!

网友:
新手請教 懷疑溫度感測線,果然發現溫度感應線已經斷了,請問感應線在圖二的哪一條?謝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