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17吋RAD-7XP(已解決)

楼主(2009-10-30):
按鍵板從製,結案!!恢復正常開啟
今天轉收到一台同行的螢幕!!
問題是沒有電源反應,詳細圖片要明天才能PO上!
變壓器燈會亮,試過燈管、跟高壓板正常;變壓器連接線跟螢幕線一起供到AD板;
12V也都正常,4A的保險絲也都正常,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小弟要檢查哪邊呢@@

网友:
你那台變壓器該不會是4隻腳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判斷到這樣了= = 還問 當然是ad阿...

网友:
yes...檢查電源攻電ok...表示ad板上 有問題~~!!
檢查各穩壓ic個ic工作電壓正常嗎/

楼主:
原本換上新開關跟3顆電容,補焊之後已恢復正常!!
但裝機後就又無電源,打開之後再試,又不正常了

网友:
也許裝時有短路到,或是壓到OSD按鍵,使電源鍵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經過一晚的纏綿;
不知壓到哪一個點,就會短路@@
看來這次就像大海撈針!!哈哈

楼主:
已用土炮板,麵包板從做一個按鍵板,上禮拜日完修!!

网友(2010-02-09):
嗯~~大大辛苦了!

网友:
恭喜土炮了一個按鍵板完修阿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