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630維修請教

楼主(2009-10-30):
這是同事唸研究所用的,因為突然不能開機(插變壓器後開電源完全沒反應,沒有任何燈號會閃也沒有任何風扇會動),送服務站判定需換主機板,因價格不能接受轉至小弟這邊

上網抓了維修手冊,裡面提到如果電源輸出在19V卻不能開機,就需要換主機板(真好賺的修法),拆開後傻眼了,跟傳統主機板完全不同,不知從何下手,請各位先進提供方向

這台另一個問題為主機板固定框架也是北橋(ALI)散熱片,不上框架上電怕燒了北橋,上了框架許多點又不能測量,真賤的設計

主機板正面,SMD保險絲量過沒斷

主機板正面,SMD保險絲量過沒斷

背面,紅圈內FET 為B1184

背面,紅圈內FET 為B1184

网友:
當然跟上型電腦主機板不同阿,NB除了主機板外還包含了顯示卡電路、充放電電路、LCD螢幕

相關電路等等有的沒的都整合進這尺寸有限密度超高的電路板中...

這台NB的問題只有無法啟動嗎?

電池充電電路那些都還正常嗎?...電池插入充電燈會亮..

題外話跟你問一下,麻煩你幫我看看...這主機板那直立擺放的USB
插槽是不是5pin設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更換電源供應器 試試看阿一一 有時候變壓器壞掉ㄌ當然無法開機
另外檢測 電源端MOS是否正常過電
俺沒搞過NB版子 提供478版子俺檢修步過店不開機的方式
參考看看喔@@
可以找電源IC看看 一一

楼主:
因為不知從何下手,在業主同意搞壞不要緊後,上CPU散熱器後上電測試,測DC插座電壓,只剩5V,於是鎖定電源輸入端元件,用當年修拐拐的方法,一個一個零件下去用手摸,結果DC插座下方線圈旁的8腳IC摸起來熱熱的,換1隻HP的變壓器(18.5V 4A,原本的是19V 3.42A)測,一摸IC被燙到了,原來電源供應器未上負荷綠燈恆亮,一插上NB燈會閃是因為負荷異常

IC編號4435 L24CA,上網找不到資料,不過某國外網站提到ACER的NB這顆很容易壞

電池充電電路不知正常與否,因為交件時只有一個空的假電池,直立擺放的USB是4 PIN的

有先進知道這顆IC的資料嗎

紅圈內就是故障IC

紅圈內就是故障IC

禍首近照

禍首近照

网友:
回复 网友B:

4800  L37A 應該可以代用
你可以從L24 CA 這部分下手 找一樣是24V耐壓的 都通用一一

楼主:
換過4435後症狀依舊,目前偏向電源端有短路,但是所有零件大多看不出規格型號,小弟想試試從電池接點上電源(14.8V)改成桌機,可是電池有6個接點,有先進知道ACER這個系列各個電池接點的定義嗎,多謝了

网友:
NB我是沒維修過.....不過提出一些檢修步驟
1.不論是裸板或桌上型主機.....突然不開機....建議拔除電源線....開關多次啟動....卸除主機板電池(測量電池有電無電). ...COMS歸零......再把相關元件安裝重新開機測試.......這是消除靜電
2.使用電表針對12V...5V....PIN腳接地測量有無短路
3.不建議在故障問題了解前......拆卸更換零件

网友:
旁邊的貼片電容跟電阻因該已經擊穿了...
拆下來測量看看吧...說也奇怪...筆電怎摸都燒這顆IC...
液晶螢幕反觀...者是..貼片電容擊穿.......

楼主:
多謝先進指導,請問旁邊的貼片電容跟電阻規格如何看,這個一向是小弟最頭痛的,根本都沒寫明

還有4435這顆IC上電已經會燙手了(差點起水泡)還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關於貼片元件的識別,在新手上路區有相關資訊。
若IC已經會發高燒,會燙手的話,多半凶多吉少,多已經擊穿了。假設更換後情況依舊,周邊電路絕對還有異常,必須要再查過。

楼主(2010-03-12):
昨天看到這台NB,又拿出來修,這次發現很詭異的地方,電源插座旁的線圈(還是變壓器)4個焊點竟然都能互通,這是正常的嗎

右上角四四方方的東西就是懷疑點

右上角四四方方的東西就是懷疑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顆是電感......本來就會通囉!

网友:
小的建議像那IC發燙應該先找資料,零件拆下來量測就可知道是本身引起短路發燙還是這IC的輸出端周邊零件短路造成這IC過載工作發燙~~~參考參考~~~

楼主(2011-09-16):
昨天繼續奮鬥,這塊板子上的電容幾乎都快被小弟拆光了,短路情形還是沒變,實在是搞到度濫了,把4435拆下來,結果短路消失了,搞了3年,真是OOXX

這是舊的4435

這是換上的4435

請問小弟是否裝錯了,畢竟這個1顆40元,希望能先確定

网友E:
既然拆下沒用電錶量一下是否有其他短路 , 就又焊上嗎?那當然是修不好..
再拆下來量看看吧 !  找出短路在哪 , 一般 NB 很容易小電容擊穿短路 ,
這就要有耐心的拆與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拆下沒用電錶量一下是否有其他短路 , 就又焊上嗎?那當然是修不好..
再拆下來量看看吧 !  找出短路在哪  ...

多謝O大指導,拆下的電容都有量過再焊上,還沒有發現短路的
小弟會再量一遍,是否電容有對地短路

网友:
真有恆心
這片明顯是短路了
fds4435和si4435是一樣的東西

楼主:
拆下4435後,電路板上D,S,G位置互不導通,上電測電壓 S:19.3V G:10.9V D:0V

這顆拆下的4435測量DS單向導通,DG,SG互不導通,看起來好像是好的

可是實驗性再焊上,這次只焊D,S極,G極沒焊,變壓器又閃燈號了
難道短路單純就是4435造成的

請各位前輩指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4435後,電路板上D,S,G位置互不導通,上電測電壓 S:19.3V G:10.9V D:0V

拆下後,量測主機板,D的位置對地阻抗是否短路,若短路,要再往後查。
如果沒有,這顆MOS應該要換掉了。.....但直覺,這顆MOS絕對沒壞,應該是其他地方短路造成的。

楼主:
4435拆除後,三角標位置對地電阻112歐母,所指2顆電容拆掉後,對地電阻變159歐母

請問這樣還算不算對地短路

至於4435,已經被小弟玩掛了,因為小弟為了抓短路原因,直接在上電情況下把4435按上電路板

目前4435 DSG 3支腳都以互相導通,嗚...........,我的40大洋

楼主:
小弟修到抓狂了,先殺肉殺了1顆4435裝上,短路依舊,參考其他機種電路,變壓器電進來就會依直到電池那邊
於是依照電路板電池接口照片內編號順序一顆一顆拆,拆到5號二極體,短路消失了,看來之前誤殺了不少忠良
這顆二極體編號LT233 B540,請問是不是稽納二極體

可是拆到這裡上電,POWER ON點電壓只有0.01V,更慘的是拆下來的4顆MOSFET順序忘了
請問有前輩找的到這台的電路圖嗎

楼主:
4顆MOSFET分別是2顆6675,1顆9412,1顆6690
附上上面4顆及B540的資料

請各位前輩幫忙找出應該的位置,謝謝

网友:
2009年修到現在, 呵  , 感動中

照片看不出來, 幫不上忙

給你電路圖和點位圖, 你照零件編號應該就找得到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ACER TM630 A7.PDF

876.7 KB, 下載次數: 85

電路圖

180.53 KB, 下載次數: 66

點位圖

286.32 KB, 下載次數: 69

點位圖軟體

楼主:
多謝F大的電路圖,把B540跟6675#1輪流焊回都會短路,6675#1跟6675#2交換症狀依舊,B540拆下測量單向導通,2顆6675皆未短路,看來問題在後面
參考電路圖。可能短路點為BC224,BC225(紅框)或BC237,BC238(藍框),拆下後症狀依舊

看來短路原因最可能為MAX1645電源管理IC,這顆小弟找不到料而且也沒把握完整拆下,等於宣告棄修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雖然結果還是殘念

网友F(2011-11-22):
快成功了,請堅持下去!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成功了,請堅持下去!
加油!!

多謝P大鼓勵,不過這台最後小弟上網花1000大洋買片中古回修主機板裝機測試沒問題後交原業主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