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出”高頻音"的Power維修案例分享
火..

楼主(2009-10-30):
一.廠牌/型號:為免生爭議,此一訊息予以保留。

二.現象:電源供應器內發出”高頻音”,且電腦在開機後沒多久,即會自動重新開機。

三.檢修過程:
  1.拆開 Power 上蓋後,首先目視掃描看了一下所有的電容器外觀一遍,在+5VSB輸出濾波回
    路上的C14及C21兩顆電容器的頂部有明顯的漲裂情形,請參看照片(一)及照片(二):
    照片(一):C14頂部有脹裂之現象。
    照片(二):C21頂部亦有脹裂之現象。
  2.接著先以示波器進行量測及確認,首先在 C21的正極端量測 +5VSB的波形,如圖(一)所示。
    圖(一):量測+5VSB端之電壓波形。
  3.接著量測 C14的正極端,所得的波形,如圖(二)所示。
    圖(二):量測 D8陰極及C14 正端電壓波形。
  4.二話不說,先取出兩顆相同規格的電容器把它們換掉,心想小CASE一樁,一次搞定!換完
    這兩顆電容器,接上測試器、通上電,開啟開關。
  5.哇!高頻音仍在,趕緊用電錶的直流檔位測量電壓值,結果電壓竟然高達 8V DC!心想不會
    吧,耐ㄟ安妮?不信邪!馬上用示波器進行量測,得到的波形如圖(三)所示,是純直流電,
    波形還很漂亮呀!
    圖(三):漂亮的直流電壓波形,但…天呀!電壓高達 8V DC!(2V/div * 4div=8V)
  6.速速將電源關掉,越想越不服氣,於是卯起來,花一天的時間將線路圖給下來。
   (註:因是用Visio畫的圖,因其圖庫元件類別不多,所以少數零件不是以標準符號標示!且
   部分零件編號標示被零件蓋住無法繪出,但零件的容、阻值是對)
  7.第三天:
    接上負載模擬器、通電,測試 +5VSB 端的電壓依舊是 8Vdc,所以由以下的線路圖來查修:
    (因是VSB迴路問題,所以只抄錄此局部迴路,未將其他線路詳細繪製)

  8.電路概略分析:如有錯誤,煩請網友多予指正!
    A.PWM(Phase Width Modulator)迴路:經由 R24、R23 分壓後取得一參考電壓供給AP431
      的R極 (AP431的規格資料可至網路上搜尋)。當電壓變化時,控制AP431的導通率,改
      變光耦合晶體(PC817)內晶體的導通率,經由控制Q10來改變Q9的G極電壓,來改變脈
      波的寬度,進而調整輸出電壓之高低。
    B.C10 & R68 構成一箝位電路,提供一固定偏壓給PC817及提供一直流箝位電壓給回授振
      盪電路用。
    C.C48 & R69 構成一RC振盪電路,頻率由此二元件決定。
  以示波器量測C10正極,發現應是直流電位的狀態卻出現振幅不低之交流信號:
  圖(四):C10正極之波形。
  9.隨即將此電容器(C10)換掉,經量測直流電壓值為12.4V[如圖(五)]。再行量測C21正極之
    波形[如圖(六)],+5VSB已恢復正常值,且高頻異常音已不存在
    圖(五):換完C10後正極之波形。
    圖(六):換完C10後量測 +5VSB之波形。
  10.接著再量測TL-494的工作電壓,發現C15及C22上均有交流信號存在,且電壓有不足之
   情形。
    圖(七):C15上的交流信號波形。
    圖(八):C22上的交流信號波形。

   所以再把這兩顆電容器換掉(均為10uF/50v)。

   圖(九):換完C15後的電壓信號波形。
   圖(十):換完C15後的電壓信號波形。
  11.電容異變檢測:以電容表進行容質量測
     照片(三):衰減的C14。
     照片(四):衰減的C21。
     照片(五):衰減的C10。
     照片(六):衰減的C15。
     照片(七):衰減的C22。
     照片(八):數位式電容表。

電容衰減總整理:
代號         標示值             量測實際值          衰減率
C14        1000uF/V        1.46uF          ≒-100%
C21        470uF/V        50.80uF          ≒-89.2%
C10        10uF/50V        3.11uF          ≒-68.9%
C15        10uF/50V        0.71uF          ≒-92%
C22        10uF/50V        7.09uF          ≒-29%

檢修心得:
1.電源供應器在正常狀況下不應該出現任何高頻音的!由波形圖(一)、(二)所量得之波形頻率
  為8.31KHz。一般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所設計使用之頻率約在≧100KHz,所以8.31KHz是屬於故
  障狀態下的工作頻率,也正因是8.31KHz,所以人耳可以聽得到此一音頻。
2.低容質的電解電容內部電解液產生異變時,從外觀上是難以判斷的,而且在機板(PCB板)上
  是無法用三用電錶或電容表進行容量質量測。

前篇文章補正:(因剛剛拿到新的示波器,仍有點距離感,所以要花點時間跟它培養默契!!!)
1.交流連波電壓量測方式修正:因示波器量測模式是設定為”直流交連”,所以量得的交漣信
  號數據並不準確,正確應是以”交流交連”模式進行量測。且電壓檔位應切換到電壓波形可
  以穩定出現時所得的數據才是最貼近實際值。
2.前篇文章在量測時,是將地線以一條約40公分的電線,以勾夾連接至電源供應器的量測基準
  點,因該引線過長,會接收到電源供應器所發出之高頻信號,導致交漣信號電壓過高,所以
  所量到的數據會有灌水之現象。
3.因示波器所附帶之接地線過短,在量測上很不方便,所以正在想辦法克服長接地線會受到高
  頻干擾的問題,有結果時再與大家分享,也請有經驗之網友先進踴躍分享您的經驗給大家!

備註:本文章預計轉貼至以下多處討論區,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分享謝謝!!
-------------------------------------------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電源供應器維修
超頻者天堂/電源機殼/討論區
MOBILE01/個人電腦/機殼散熱與電源
遊戲基地/硬體技術區
伊莉論壇/電腦硬體討論
史萊姆論壇/硬體疑難使用問題討論區
U-CAR討論區/電腦零組件與週邊
滄/[發問區] DIY,超頻,軟體,硬體疑難雜症
小紅帽技術論壇/電腦硬體討論板
Delphi.KTOP/線性電路討論區
維克斯討論區/電腦硬件討論
XFASTEST/機殼能源
--------------------------------------------

网友:
謝謝分享 ~很詳細 ~...雖然沒有示波器...
看看別人的示範也好~

网友:
這台數位示波器不便宜吧...
還可以接到電腦紀錄波形資料........
上面的圖片都是電腦直接抓下來的吧...

网友:
電源容易發生高頻聲時, 大多在穩壓電容上的波形漣波變動都會很大!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專業又詳細的維修+分析
看大大的維修文,覺得示波器還真是不錯用n_151|

電容最初的時候是看到爆漿才換,在變成看電表指針偏轉來換,在變成看電容表,現在有了看示波器的慾望了n_145|

网友:
很精采的維修文,圖文並茂,謝謝無私分享...

繼狼大後這論壇又進來相當多的高手,加上一直潛水不便曝露身分的前輩..

相信跟台灣各專業論壇接軌的時日將近......我又可偷學好多絕招了

网友:
十分正確的測量及維修方式,感謝分享。

网友:
看圖及零件編號,應該是"七X"的power吧!!!
C10異常,+5vsb就會飆到6v~9v;
C15&C22質變,想必TL494_VCC那顆限流電阻R25(22歐姆),
應該也黑了吧!!!(比例上)
一併換掉比較保險啦!!!

网友:
灰熊精采的示範,看完之後會有種想添購示波器的慾望...

网友:
頂一下

高手出手,菜鳥只能膜拜,精采示範.給您鼓掌叫好.

网友:
文章中只要沒有針對性或是侮辱性的字眼....
可以寫出品牌型號沒有關係...
畢竟是維修分享....
寫出來如果有人有同型號同樣的問題才有可以直接參考的實例....
看您的照片和損壞的電容位置....
我猜是某數字系列的300W或350W的POWER.....
呵呵呵~~

网友:
真是專業的維修經驗分享,無論設備使用或是維修思路
都是讓人學習精進的目標,謝謝分享

网友:
吾佩服

精彩絕倫,令人敬佩。

网友:
:) 好棒的維修分享, 感謝 !

网友:
非常精彩詳細的維修過程~

受教了~

感謝分享~

网友:
超強的維修內容

厲害

网友(2009-12-13):
真是專業又詳細的維修+分析
大大的維修文,覺得更有努力的動力了

其他大大更是厲害,憑著圖片就可以猜出廠牌和型號
真是高手!

网友:
 好精采的解說~~讓我的維修慾望加強了更多~
不過目前的工具只有數位電表~不知何時有大筆錢可以升級到示波器n_015|

网友:
好專業加上詳細的解說及分析
受教了
更增加學習的動力
感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
這家電源供應器大約一年多就開始有高頻聲,還好有三年免費保固.
感謝這麼專業的分享,可以成為此通病的維修範例了.

网友:
好利害阿~~配服配服....
又多學一招了....不過要敗示波器有遙遠n_071|

网友:
真是利害..對電路分析的很仔細..使用的維修工具又很專業..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原來高頻音的造成 . 也有可能是外觀看起來沒有明顯損傷的電容造成的
謝謝經驗分享 ~~

网友:
真是專業又詳細的維修+分析
大大的維修文,覺得更有努力的動力了

网友(2010-01-28):
超專業教學~~不太會用示波器!太厲害的了!!

网友:
真的很專業~ 電子學和基本電學運用純熟的結果. 看來小弟還是先啃書好了

网友(2010-03-03):
由於參考您的經驗
我把我的電源高頻聲解決了
也是電容問題
類比你的 C24
非常感謝您

网友:
很實用的參考範例!
剛好有顆搞怪會叫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比照處理看看~
拿到公司順便用示波器量測看波形...
感謝提供,希望可以解決我的pwoer高頻音!

网友:
好強阿!
又上了一課.

网友:
示波器量測看波形是由查電源,外觀,溫度異常後的下一步驟.

网友(2010-04-08):
非常精彩詳細的維修過程~

网友:
看完此篇文章,只覺得好專業哦。看來小弟還要走的路還長得很囉!呵呵!

网友:
精采的維修文,圖文並茂,感謝分享

网友(2010-06-04):
太棒了!!好詳細的解說~~雖然還是懵懵懂懂~~
但是光看就覺得專業!!

网友:
太棒了!

真正感心!感謝大大用心製作!

网友:
厲害
看完才知道高頻噪音產生的原因
很專業
獲益良多

网友:
非常感謝這樣詳細電路分析, 期望能多幾篇.

网友(2010-09-26):
精彩絕倫,令人敬佩.....

网友:
學習到了。。
[原來][高頻音的造成] . 也有可能是外觀看起來沒有明顯損傷的電容

示波器進行量測及確認,首先在 C21的【正極端】量測 +5VSB的波形

還有 示波器探針【要放在 正極端】。。。
學習到了。。。

网友:
又多學一招了....不過要敗示波器有遙遠
感謝提供,希望可以解決我的pwoer高頻音!

网友:
像這個牌子的有時上面很正常, 但底部已經脫腸了..  甚至外觀看來很好, 但已不良了, 這種問題就難抓了.. XD

如下圖的紅點處.. 就是底部的問題..

网友:
真的受教了, 菜鳥太感謝了,果然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不過也要會用才是有用的好工具,菜鳥還是等啃到一定程度再來玩示波器了!

网友(2010-11-08):
電容問題,用到示波噐
果然高超,學習學習

网友:
請問一下
我把這顆POWER上所有的電解電容
全部換成日製的
原本的高頻音消失了
但是 把電源關掉後
會出現斯~~小聲的聲音
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變壓線圈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次側大電容儲電逐漸釋放時,輔助電源電路改變振盪頻率發出的聲音。

若不大聲的話是正常的

网友:
狼大你好 請問一下
所以那個問題是把一次側大電容換掉就可以了嗎?
我目前只有把PCB板上的小電容全換成日製的
唯獨那兩顆CAPXON 820uF/200V還沒動到
聲音是沒有很大聲~但是家中另一顆300BKV就沒這問題
想把這問題解決說

另外請問一下
300BKV跟350BKV的一次側大電容容值不一樣
300BKV:680uF/200V
350BKV:820uF/200V

我可以把300BKV的依次測大電容換成820uF/200V嗎?

另外請問一下300BKV跟350BKV我從外觀看 除了大電容不一樣外
其他用料似乎都差不多~請問這樣如何分辨300W跟350W的差異?

网友:
超厲害的維修內容;謝謝分享!

网友:
所以那個問題是把一次側大電容換掉就可以了嗎?
我目前只有把PCB板上的小電容全換成日製的
唯獨那兩顆CAPXON 820uF/200V還沒動到
聲音是沒有很大聲~但是家中另一顆300BKV就沒這問題
想把這問題解決說

另外請問一下
300BKV跟350BKV的一次側大電容容值不一樣
300BKV:680uF/200V
350BKV:820uF/200V

我可以把300BKV的依次測大電容換成820uF/200V嗎?

另外請問一下300BKV跟350BKV我從外觀看 除了大電容不一樣外
其他用料似乎都差不多~請問這樣如何分辨300W跟350W的差異?catch0405 發表於 2010-11-29 20:34

1.可以嘗試換掉,不過應該不會有影響(頂多影響聲音的長短),因為這主要是元件因用久或維修導致誤差/特性改變而發生的,主要聲源會從磁性元件來,不過曾經看過被動元件也會有嘯叫聲的。

2.可以,不過沒太大必要,一次側電容容值主要影響漣波電壓值及維持時間(hold-up time),大瓦數的機種需要較大電容量,傳統整流所需電容量又比起使用主動PFC的要大,因為影響成本,廠商只會用剛好甚至更小的電容,若自己修理換大是允許的,不過不要太大,過大的電容在插電瞬間會使充電電流增加,整流元件負擔加重甚至容易燒毀

3.大部分同款不同瓦數機種會共用電路板,只有在功率元件、磁性元件及電路保護動作點有所不同,可從這些地方觀察是否有差異

网友(2011-02-05):
真是厲害!! 還用VISIO把線路圖給畫了出來Orz....

网友:
真的是專業又詳細解說 吸收了

网友:
真是專業的維修經驗分享,看來小弟還是先啃書好了

网友(2011-03-24):
謝謝把這精彩的文章post出來,精細的解說功力真高,好的示波器也是利器,可以列出,省好多的時間。
謝謝你不吝的技術輸出。

网友:
图文并茂,真好

网友:
正好有相同問題 , 有空再來修一下 , 謝啦 ~

网友:
參考板大的維修方向 , 今天順利修好一顆有高頻音及5VSB高到11v 的 , 同樣是 10uf/50V 小電容 ( 外觀無異常 ) 故障 , 換掉後就好了 , 謝謝喔 ~

网友:
*我修過西華的300W 也是有高頻音 造成原因是10UF 50V的小電容剩下7.68(我有買電容錶來量)在2個大散熱片之間 @@" 有2顆

*另外 我有疑問的是 有2顆富之餘680UF 10V 變成768UF 這個是正常的嗎??? 容質變大了
我去查容值好像10%~20%之間都是正常的?????

*另外在材料行買的電容有分"低漏電"和一般的電容(大舟A符號的) 用電容錶量起來
一般的容值比數字高10%左右 這....都是正常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5-14):
正好遇到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1-08-06):
很感謝以圖文並茂的講解讓我這新手獲益非淺。謝謝‥‥!

网友(2011-10-08):
今日同事也問了一樣的問題耶~當時無法確定的給他答案:只是跟他說大概電容掛了
沒想到來這裡爬文果然有好收穫,而且和猜測的答案差不多,就等他來做驗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