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知道聲寶SL7008電源版上面的IC型號跟電阻(以殺肉..)

楼主(2009-10-30):
今天在修這台液晶一開始都沒電源反應
查了之後發現..整蕩IC掛了...在檢測電源的時候突然
爆炸一聲....R11爆開了...好家在沒打中我
我需要U1跟R11的資料...
目前手邊沒有類似的板子可以找
知道的人提供一下吧....

該電源版的型號如下圖

楼主:
看樣子是沒有人知道了.......
明天開始殺肉.....

网友:
高壓部分可以留下來用

网友:
...黑到看不出來=..='

不知道要去哪裡找殺肉的零件!

有人知道門路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下次 故障點用小畫家 圈起來呀一一!!我都眼花花了
震盪IC會掛 請查高壓版迴路 是否有故障與短路或是電組式保險司過載保護燒斷ㄌ

网友:
可以買一片p+i回來改~ 網拍上看了一下約300~400

网友:
挖!!樓主跟我的一樣耶不過我的是7007!!!
今天去跟老師要一台故障的來猜看看!!
剛好就跟版大一樣的高壓版
不過我的是兩顆電容股起
我只是剛入門的新手!!換換電容難不倒我的
有控來去買一個放大鏡好了!!
眼睛看到快脫窗了!!
小弟我還有很多東西都要跟大大們交流學習的

网友:
我仔細看了一下
R11===>150
U1=====>SG6841SZ
                    KAA010605080
眼睛看某@@
我用相機拍好久才拍出來的!!

我這台螢幕!!開機!!電源燈馬上熄掉!!
又再開!!又息掉!!是高壓版的問題嗎??
我換過電容了!!之前是電容凸起!換過了!!
Q6的C5706 4顆燒3顆!!
我4顆都換成C5707  不過還是一樣!!問題
開了!!燈又馬上滅!!
><

网友:
直接用內罝12V電源板+四登小口高壓條取代.雖然比較耗費.但是快又直接

网友(2011-03-24):
雖然是沉迷很久的案子  沒幫上忙  不過 "有圖有真像"  希望能注入一筆資料

我今天 遇到這片 就上來看一下  還真的有人問 而且是 順興大   我就偷用公司的  數位顯微鏡 加 Q5 LED 讓他的字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