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CMV CT-722D電源無反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0-3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因為這是可調的三端子穩壓器,所以該腳為ADJ,須搭配電阻來調整輸出電壓,也許在加熱時把該腳位上電阻的錫"順便"熔上了,所以就有輸出~

网友:
有時空焊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玻纖的電路板,因長時間的工作後,冷熱的交替造成的"裂錫"<=那很不好捉故障....

因此有時在會產熱的元件上,或懷疑故障的元件上,可以用20X的放大鏡看一下....

网友:
恩恩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小細節 有時候真的 找的頭都暈囉 ~..真的要靠經驗 ~.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前人的努力後人應珍惜.
感恩!

网友A: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有幾點問題請教

1.去回收廠買這些回來修要花多少錢?

2.應該是要老闆熟才會讓你去他地盤找東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有幾點問題請教

1.去回收廠買這些回來修要花多少錢?

2.應該是要老闆熟才會讓你去他地盤找東西吧?

單然是很熟阿....而且這類的東西..
我都從彰化直接開車去到雲林買的...
畢竟跟他認識了也快10年了...
其實螢幕的部分...我幾乎沒花到錢收購(其他回收場就要了)
主要原因..他也很缺螢幕..所以都是我一次載10幾台回來
修好後都是有2台1人1台有10台1人5台這樣分的....
早期CRT時代最多...都是20幾台..依次分至少都有10台左右

我的技術都是靠..他提供這些快變成原料之前提供給我練技術用的.....(單然也要一大筆花費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要很熟,因為回收廠老闆多少都有收些不該收的,陌生人
不太容易打交道,他怕是警察查贓。

那這些顯示器17~19的二手可以賣多少一台呢?

我想我該去找台修修給自己用了..

网友C:
17~19的
17網路 行情1200-1500 19大概 快2000元吧 ~
如果便宜買下
滑的來阿 ~..有些都是小故障 花不到20元 ~...的零件錢...
還有回收場的 ~有些根本沒壞15吋的 應該是淘汰的...
最近 我修好6台 ~QQ3台19吋 17吋3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19的
17網路 行情1200-1500 19大概 快2000元吧 ~
如果便宜買下
滑的來阿 ~..有些都是小故障 花不到20元 ~...的零件錢...
還有回收場的 ~有些根本沒壞15吋的 應該是淘汰的...
最近 我修好6台 ~QQ3台19吋 17吋3台.. ...

這種價錢絕大部分都是液晶面板有瑕疵的吧
(而且這種價錢請看清楚囉..他們都標榜無保固的居多...頂多一個月維修來回運費還要自出)
購買東西請看清楚賣家的資訊一分錢一分貨..若是真的升級換下的東西說不定真的會減到好康
在同業之間他們17吋液晶至少賣1500元起
面板無亮暗點的至少都1800元起...VGA線有中古配中古的
沒中古全新的還要再加200元...如果是使用19V變壓器的更貴了...要看東西賣..
至少我價格有高也有低..單然是看好壞囉...越好的液晶價格單然越好囉
而且我都很敢跟客戶掛保證3個月保固還貼了一張很大張的保固標籤
這是一般店面跟賣家沒有的服務

网友:
感謝以上兩位說明....

會修當然就可以掏寶拉..

网友(2010-01-17):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真的要靠經驗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真的要靠經驗

网友:
謝  分享維修經驗
我也要來買照相機來分享我的維修
看了好幾篇  個人感覺    跟電有關都修   還有 5 位電腦工作   的2位 維修經驗特別多
要向她們2未謝謝分享 維修經驗
我自己 是晚上  吧2種同型號主機板 一片好的一片壞的 都放在平台上 過電測試 拿電表去量2集體有何不同 吧好的板子拆過去壞的板子著樣測試
我是因為玩線上遊戲電腦去維修都覺得好貴(可能找錯家)才想去懂電腦算一算摸電腦也半年了....維修才剛開始摸 每晚我都花4個小時玩主機板  雖然都不懂 但抓到一些訣竅不知道是不是
1 主機板 燈號座 測試RST沒亮  華碩的 大概都2集體壞居多
2技嘉板子   燈號座正常 點崇開 RST燈號換閃一下 BOOS崇燒 或BOSS壞  就可以
雖然到現在 都不懂  天天花4小時去摸 自己感覺要去懂 電表怎ㄇ用 還有怎ㄇ量  因該會再進一步成長
買了熱風槍 錫爐 其他都小工具都買了  既然想學 工具依定要有才好做 (一各月才賺1萬多)純了好久暸說)

网友:
高手我也想學

网友:
樓上的想學很好,開始交補習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