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 LG 1730 無電源

楼主(2009-10-30):
請問各位大大 LG 1730 無電源
電源板測過有過電
那原因會不會出在AD板
但我AD板不太了解
請問我如何下手
謝謝http://7.share.photo.xuite.net/stevencpu/17389ae/3605539/137072011_l.jpg

网友:
檢查AD上各穩壓晶體的輸入/輸出電壓是否正常,OSD按鍵及其電路是否正常。

网友:
= = 先檢查"按鍵"看看  有時候只是按鍵出問題(記得換按鍵要全部都換喔)

然後再檢查ad板  看看ad板上保險絲有沒有燒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壓檢測MOS一一 在試看看按鍵有無氧化 失去作用
一般有外接電源供應器的先行更換良品測試
大部分都電源版子掛ㄌ~_~

楼主:
電源板測過有過電~~按鍵也換過也是不行~~

网友:
不知你測有過電是在那裏?
輸出端? MOS?

网友:
要接上及啟動時輸出電壓不會跳動才算正常輸出。
空載電壓有時會騙人。

网友:
電源板上有高低壓, 不希望你觸電! 最好先爬文學習一下, 以免發生危險!

搞清楚電源板上的電路, 再用電表測量比較安全!

网友(2010-05-15):
仔細觀看
必有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