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MCU PWB-5623 (sampo P908RQ) VG900

楼主(2009-10-31):
故帳現象 :  螢幕會一閃一閃,變压器也會跟一閃一閃

求MCU

AD board: PWB-5623   MCU(W78E65P-40)

sampo P908RQ用

viewsonic VG900也是用這塊AD board

楼主:
面板 AUO M190EN02

楼主:
補充 晶片  RTD2513 (Realtek)

网友:
剛修好一台 ~同樣的 把MCU 讀出來  給你用看看 ~
有成功要說阿~

特地又拆它用燒錄機(G840)讀出來

特地又拆它用燒錄機(G840)讀出來

37.3 KB, 下載次數: 110

楼主:
謝謝大大!!
不過我買的那台 EP1129 好像不能燒 Winbond 的W78系列
可能要再買一台了=-=

目前看中的是液晶DIY之友 的V10版本液晶編程器 >.<
有人要一起買嗎,想辦法請人從大陸寄過來

楼主:
剛好看到您是用G840,想請問您一下
之前有考慮過買萬用燒錄器,但看他的支援,請問是不是沒有支援NT68F63 系列 三星的MCU燒錄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沒有阿 ~G840的 支援 說真的寫的不准拉 ~列表有寫支援 實際 沒有支援 ~~
雖然便宜 ~但是 ~~~....
如果是靠這吃飯 還是買好點 ~玩玩的話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阿 ~G840的 支援 說真的寫的不准拉 ~列表有寫支援 實際 沒有支援 ~~
雖然便宜 ~但是 ~~~....
如果是靠這吃飯 還是買好點 ~玩玩的話 就OK

我有一台VP-880不知道好不好....
(轉接板有6個加起來都比上面這台貴)
還有一台專門在修液晶電視用的燒錄器..
幾乎液晶的MCU 跟EEPROM都可以支援
不過...根本沒在使用...我都用VP-880這台比較方便..

网友:
不過變壓器也會一閃一閃大部分是變壓器問題或是內部電源電路問題,要不要先檢查變壓器輸出及電源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換變壓器 辣 變壓器爆電容魯_~_~
信俺得永生 阿悶~~~

楼主:
變壓器我有拆開看耶,沒暴說,量也是有12v (他是特殊頭 裡面四根腳那種) ! 不過後續不知道了,朋友店面弄的,後來他不知怎麼搞了
他也猜變壓器有壞,不過我量是有12v 也沒暴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底部 凸起也算爆容唷^^~~常是更換變壓器看看
有12 不代表正常 一般變壓器輸出至紹咬有12.3V -13V 提供參考
因為我常幫客人修變壓器
哀 早知道不做濫好人ㄌ 修好ㄌ 電腦都不找俺買給俺賺 嗚嗚嗚 都跑去北門給人賺
暗陰陽

网友:
故障也多的.還是慢慢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