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610不上电 PRECHARGE故障

楼主(2009-10-31):
維修經驗
10/28/2009 JSW 同時發表於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29126
ACER AS5610 MB: HBL50-LA2292

故障現象: ACER AS5610不上電
檢修過程: 待機電流0.06ma (有點徧高,正常為0.03左右)查POWER SWITCH 二端無電壓, 再查 5v 3.3v 無輸出, 懷欵此notebook有漏電的現象, 因為無5V 3V 卻有0.06ma的耗電流, 不是正常的現象.

查5V 3V電路 MAX8734 的工作條件, 發現 HDN# 3.3V正常, V+ 為0V 不正常.
<<1>>
再量V+的對地阻值, 竟然是0歐姆.  V+ 為 B+ 經 L3 轉換為MAX8734A_B+ 為 8734供電. 往前查 B+ 也是對地短路.
B+ 短路, 當然從隔離電路先查起, VIN 經PQ9 及 PQ10 隔離組件為B+供電, 量 PQ9 及 PQ10 的G級為高電平, 二個P-MOS未導通, VIN 實際上沒有通過PQ9及PQ10這一路對 B+提供電壓, 這就是為什麼雖然B+對地短路, 但耗電流卻只有0.06ma的原因, 也沒有引起短路保護, 和一般B+對地短路的現象完全不同.
<<2>>
<<3>>
<<4>>
再查隔離元件的的控制訊號, ACOFF#  18.21V 正常, PACIN 3.3V正常,  ACON 0V 為不正常, 造成VIN+未對 B+供電. (注:這三個訊號必須同時正常, VIN才能通過隔離元件對B+提供電)

ACON 為PRECHARGE 電路所產生. 也就是當B+預充電壓達95%左右時, ACON 會變成高電平3.3V, 但實測值為0V不正常.  再量PU1 的工作條件,發現 VS 18.21V 正常, PU1A 的2腳 3.3V 正常, 表示 PU1 正常工作, 但B+ 由於短路, 電壓被PULL DOWN 造成達不到95%的預充電壓, ACON訊號因此無法正常發出.

<<5>>
所以只要找出 B+ 短路的原因, 即可排除不上電的故障.

考慮故障現象, 覺得5V 3V產生電路最可疑
<<6>>
此時斷開 PL3, 插上電源, 發現不再有0.06ma 的漏電流, 說明短路發生在 PL3之後的電路上. 查相關組件, MOS 管優先考慮, 拆掉 PQ7 PQ8, 量MAX8734__B+ 還是短路, 進一步想要拆下MAX8734之際, 發現 PC16 4.7U的電容引腳的一端顏色有點異常,  先拆電容試試, 拆下後再量 哈! MAX8734_B+ 對地不再短路, 終於找到故障點.

換上同規格電容, 焊回PL3, PQ7 PQ8 後, 插上電源 待機電流變為正常的0.03ma, 5V 及3.3 v 待機電壓正常, 按下switch 上電正常, 跑碼也正常. 到此不上電的故障排除.

我好像權限不夠,不能發附件, 大家將就點看.
等到權限夠了再補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fixsy4501大的維修實例分享,很棒的Notebook充電電路維修實例。
電容漏電短路,竟然還達不到短路保護的標準。
按板規回文滿十篇即可貼圖。
附上MAX8734的datasheet

网友:
感謝你的維修經驗分享,等你貼圖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精采實例 雖說還缺圖片ˊˋ

不過光看文字敘述 就感受到筆記型的難度...

筆電真的查修不易...很多電路都濃縮.

等桌上型的玩到破台 在晉級筆記型好了ˊˋ 還太嫩

网友:
回复 网友B:

NB主板可是比桌上型的難好多咧...首先

它兩面都是訊號層,不像桌上型只有一邊有元件,NB的兩面都有!

再來就是根本無法目視跑線路,你根本不知道走到哪去....而且還

整合桌上型MB功能外另有充\放電、LCD相關有的沒的醫大堆..

网友:
......還是看不到圖阿.....真想看一看維修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