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8I915ME 空照圖

楼主(2009-10-31):
各位大大  手上有GA-8I915ME可否拍一下CPU及到RAM插槽附近的照片呢?

弄CPU座時打了個大噴涕  上面的貼片都亂掉了..@@"

感恩...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大的噴嚏!全都震散了。
可以先嘗試將貼片電容的部分些定位,暫時再等看看有沒有前輩們有這片,在報上相關零件位置的零件型號等等。
大大您也可以先貼圖出來,拍出缺零件的部分,或是再報上零件位置。
例如:
缺零件的位置:
Q105
Q98
R166
C86
D8

楼主:
是的  謝謝大大提醒~~~如附圖  費神了  感謝喔.^_^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綠色標記的零件應該可以就定位吧!
不知道排阻的阻值有沒有一樣,如果一樣,就可以大膽的定位囉!

网友:
小顆..黑黑的..因該是排阻巴!

网友:
太強了.....
打噴嚏可以把這些東西打亂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熱風槍的效果...

楼主:
黑黑的是排阻沒錯.....
嗯  熱風槍搞的.....XD
有經驗喔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CPU座前請在 CPU做4周貼上高耐熱膠帶電子賣場有賣 價錢不低 可以防止這樣現象產生

楼主:
唉  這要話說分成兩段  當初拆下時有貼
後來要把孔上的錫吸下來時嫌用烙鐵太慢了想用吹的  結果風開太強吹起灰塵...結果打了個噴涕就變成這樣
而吹時沒想到要貼  因此出現了這個殘念...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