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400n 液晶高壓板改線

楼主(2009-10-31):
各位大哥好!小弟的筆電有一次要開機時螢幕閃一下就沒畫面了於是就拆起來,發現是螢幕的高壓板有問題,就去買了一片通用型的高壓板,但問題來了,我原本高壓版是接七條線,依序是 黑 棕 紅 澄 黃 綠 藍 ,新的通用高壓板只有三個可以接線的地方,依序是 正極 電源的符號 負極
請問一下各位大哥要怎麼量線的正負極?,要怎麼改?
這是舊的原廠高壓板

這是新的通用高壓板

這是新的通用高壓板接頭的地方

這是線,依序是 黑 棕 紅 澄 黃 綠 藍

http://tw.myblog.yahoo.com/smallmike0906/gallery?fid=5&page=1
這邊可以看到大照片

网友:
要先查出電源、接地、點燈及調光信號接腳,可以從接腳處或是開機下小心測量(不要短路)得知。

不過有時也是面板燈管老化導致點不起來的,可以先用正常燈管去確認高壓板是否正常。

网友(2010-07-29):
這款用的螢幕排線很奇怪,能改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買 4線的供板高壓條
DC GND ADJ ON 這款ㄉ比較好一一!! 3條的不可調整亮度

网友:
買一樣的或者送修,大約500,

网友:
請問,這個M2400連到LCD的7條線要如何接到有DC GND ADJ ON的代用高壓板呢??
或者應該如何用電表量出它的訊號呢??

网友:
關機、拔電池及外部電源下先用歐姆檔找出GND,找出GND後上電開機,找出VCC、BL ON/OFF(可以透過鍵盤功能鍵控制LCD ON/OFF找出),都找出來後剩下就是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