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不知名廠家的945gc主機板

楼主(2009-10-31):
小弟這邊有一張945gc的板子,有使用除錯卡顯示檔在d0,reset有閃一下就不動了,
我目前用手去摸南橋北橋晶片都有溫溫的,南北橋應該是正常,可否請站上的前輩給
小第一點指引接下來要如何查下去,我是一位新手@@

楼主:
一張不知名廠家的945gc主板

對不起我寫錯了,是卡在d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拍下主機板仰式圖
還有可以多參考其他人的貼文 看看無如檢修  隨然我也是新手 不過學ㄌ不少哩 修ㄌ好ㄌ好幾塊ㄌ

网友:
回复 网友B:

D2 是卡記憶體 建議追的方向為 1.8v  0.9v 有無? BIOS資料正確與否?

圖要貼上來 發文板規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