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零件規格 (已修好)

楼主(2009-10-31):
大家好,我想問零件規格。
這是一個24V 2.2A輸出的電源供應器,使用中發生Diode 2u 13短路,主電容 65u450v 爆開。
線路電源110v進來,經橋式負端輸出,串接3R9 2W電阻到主電容負極,兩顆Diode 2u 13串接再與3R9並連,連到主電容65u 450v負極,這顆主電容原品已爆開。
請問這顆Diode 2u 13是怎樣的規格?我必須去買零件替換,耐壓有到電容器的端電壓嗎?我已用一顆一般整流二極體2A500V代用後測試,通電測試二極體端電壓約0.1V,而順向偏壓是0.6V,SMD型不太好找。另外一顆2G 17,順向偏壓是0.7V, 他的規格又是甚麼呢? (忘記量工作電壓了)
更正:原圖與文字敘述,主電容是 56U 450V,不是65U,也不是圖片的62U

2009.11.13.更新
感謝:這塊版已用代用零件修好了,二極體用 1A600V SMD,電阻用1206規格的SMD,主電容用82U 450V(尺寸大小一樣),目前測試正常`,謝謝提供相關資查詢的朋友,有大家的幫忙才能完成這次的任務工作,謝謝

圖一 正面

圖一  正面

圖二 焊接面

圖二 焊接面

网友:
SMD最好能查型號列表,比較能知道原來是哪種元件。

楼主:
我從這裡查不到資料,還有哪裡有資料可以查,謝謝
http://tkb-4u.com/codes-and-markings/smd-codes-markings/database

网友:
不然就只能從報廢板上找看看...
也可以找片正常的,由測量方式判斷是一般矽質(0.7V)還是SBD(0.5~0.2V)。

電路走法看起來應有APFC設計,通常APFC電路區的二極體是使用快速或是開關二極體。

楼主:
Diode 2u 13已測得是 順向電壓0.6v 矽值二極體,怎麼判斷耐壓用多少?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FUJI/FA5331M.html

這裡有FA5331M PFC控制器的資料,您看看裡面的範例電路是否與您的電路結構相同。

不過若APFC電路會炸高壓電容,表示回授有問題,使輸出電壓異常升高,通電前要再次確認回授是否正常。

楼主:
我已處理好電壓過高爆電容的問題,除那顆2U 13短路外,還有5顆電阻變質,應該算修好,但由於都是用炭質1/4電阻替代,體型過大,很醜,還有一般矽質2A500V二極體替代2U 13,現在是要將它恢復到最完美現況,所以要找符合規格的零件,大大,救救我吧。SMD零件真難找,要知規格才能找外型大小相同的零件。

网友:
用dip的元件也還是可以,找不到合適的SMD元件,也只能這樣做。
SMD的電阻、電容在一般的電子材料行幾乎都有賣,二極體、電晶體就比較難找。

网友:
除非有廢板可以拆,不然要找齊SMD元件比較有難度,空間允許用DIP取代也可以。

楼主:
韋廷電子廣場回覆我:
您好,
從圖片上看,它不是二極體,應該是鉭質電容
容值:您要用電容表測量,
耐壓:您要看電路上的工作電壓
=================================================================

哇,2U 13這真是鉭質電容嗎?我用DIP2A 500V Diode是可以工作的,怪,這真是鉭質電容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配合版規把照片縮成800*600,這次我幫你改好了。

网友B:
我找到類似的資料~~~你參考一下吧

208.28 KB, 下載次數: 44

333.37 KB, 下載次數: 39

楼主:
謝謝幫我調整圖片,再貼上新圖,維修過的圖片 800x600,銅箔腳都快凹斷了,這樣的維修應該不合格吧?

圖一 維修版

圖一  維修版

圖二 維修版

圖二 維修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類似的資料~~~你參考一下吧

謝謝,我已在參考了。尺寸不太一樣,主要的問題是這樣的電路結構,耐壓不知道用多少,不然是找個類似代用也可以。

网友C:
覺的耐壓用到200的應該就可以了,畢竟只是用110V的電而已

比較好奇它為什麼會這樣的設計
主電容怎麼還要經過2顆小二極體,為什麼不直接連接過去或是用一顆就好
然後主電容跟這個2U的二極體都爆了,負責洩壓的3R9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覺的耐壓用到200的應該就可以了,畢竟只是用110V的電而已

比較好奇它為什麼會這樣的設計
主電容怎麼還要經過2顆小二極體,為什麼不直接連接過去或是用一顆就好
然後主電容跟這個2U的二極體都爆了,負責洩壓的3R9沒事?? ...

2U二極體故障是短路,而主電容端壓正常是390V,這顆二極體不知道耐壓要怎麼測量?是量二極體兩端還是量到主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2U二極體故障是短路,而主電容端壓正常是390V,這顆二極體不知道耐壓要怎麼測量?是量二極體兩端還是量到主電容?

二極體耐壓請用450V至600V之間就可..也可以使用與主電容的耐壓依樣
主電容會炸掉因該是超過耐壓比較有可能炸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2U二極體故障是短路,而主電容端壓正常是390V,這顆二極體不知道耐壓要怎麼測量?是量二極體兩端還是量到主電容?

原來如此,主電容端壓正常是390V,難怪用到450V
您聽shunxing大的建議比較好
跟主電容規格一樣或比他高是最保險的
原來用110V的電可能在一次測就到390V了,先前還以為只要大於使用電壓*1.4就安全了

楼主:
2009.11.13.更新
感謝:這塊版已用代用零件修好了,二極體用 1A600V SMD,電阻用1206規格的SMD,主電容用82U 450V(尺寸大小一樣),目前測試正常`,謝謝提供相關資查詢的朋友:WISH,港都狼仔,s10274chen,shunxing,小龐等,有大家的幫忙才能完成這次的任務工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