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7 燈泡接頭 可用 5W 23W 27W 嗎?

楼主(2009-10-31):
原本是 E27 23W 燈泡  想用 15W 或 27W 燈泡 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 E27 23W 燈泡  想用 15W 或 27W 燈泡 可以嗎

這得看你是什麼燈具...只要不影響安全用E27燈泡都可以(看是LED還是省電燈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問個白痴問題: 以同一個開關控制的燈泡, 瓦數是不是最好都用相同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一個開關代表該迴路有多盞燈(燈座)用一樣的比較好吧?
我也不太確定說....這問題看似簡單但是很有學問...

例如酒櫃一個開關回路上有多個燈座........是這意思嗎?

像本篇中我提到燈具,有的燈具和燈泡有相對的設計關係,
變更燈泡種類有時候會影響安全,例如造型的檯燈原始設計
燈泡與燈罩距離遠,一但你換上比較大瓦數(燙)又比較大的
燈泡上去就可能有危險....

如果沒有這類問題單純的是燈座配啥燈泡就簡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個開關代表該迴路有多盞燈(燈座)用一樣的比較好吧?
我也不太確定說....這問題看似簡單但是很有學問...

例如酒櫃一個開關回路上有多個燈座........是這意思嗎?

正是此意, 先不去考慮燈具散熱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學電的...但是我認為應該還好啦...

比方有一酒櫃有一個迴路四盞燈....

只要燈泡與燈座可以合應該都還OK...只是耗電
有差,如果有保險絲就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