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時鐘問題

楼主(2009-10-31):
時鐘通電 會顯示一下 然後過一下就沒顯示嚕
那是振盪器的問題嗎
還是其他的ㄋ

网友:
哪牌的車,頭又大的話9成是時鐘電路上的SMD電阻銲錫裂了

网友:
小弟前兩天在網路上買了一個VIOS時鐘(故障) 回家研究  結果把殼拆開背面的SMD電組重新加熱 時鐘就恢復正常了
測試了一段時間  發現SMD部分會產生高熱  所以容易脫焊 有此問題的大大可以試試看~~~

网友:
可以參考C大、Y大的意見試一下DIY
網路有一篇(轉)
DIY維修PREMIO電子時鐘
http://blog.xuite.net/zlock603/mylife/23335360
也可以參考,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有部份元件脫焊造成!

記得補焊後先在車上上電測試先, 正常後在裝殼裝回, 以免重工又要再拆開修一次!

网友(2009-12-09):
回复 网友B:

正合我需要!我是Corolla的車型也是這種情況,三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