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式玻璃門小冰櫃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哇~ 酷呀! 雖然不懂冷凍 , 但覺得好有趣呀!

謝謝s大分享!

网友:
S大 太強囉~真的是有電的都修~..

网友A:
那個...冷凝器的風扇好像很髒.....

我...也有玩過冷煤..不過我是搞汽車的...冷煤超大一桶
(像乙炔的氧氣瓶)....

网友B:
Cool~! 太可怕了...

重機械維修都帶有危險性><"

雖說我看不懂 0.0a...

難道S大是 "修哩電視 修哩點冰箱 修哩逃阿門 修理紗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冷凝器的風扇好像很髒.....

我...也有玩過冷煤..不過我是搞汽車的...冷煤超大一桶
(像乙炔的氧氣瓶)....

你沒看到最後倒數第4張圖嗎?
我洗過了喔..還在軸心噴上黃油了
(不噴..不用1個月..馬上回來送修)

那是固定在店面用的...也比較便宜
真的要時常帶出門的n_119| ..不會有人帶這摸大一桶吧n_081|
我記得以前裝1千多坪的冷凍庫就是要帶那種大桶的出門...不然不夠灌冷煤n_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道S大是 "修哩電視 修哩點冰箱 修哩逃阿門 修理紗窗 ..."

......這不是修理窗戶的流動車嗎.....

网友C:
謝謝shunxing大您的精采維修實例。
小弟我也有看沒有懂。

修家電、冷氣、空調之類的....真的很猛,沒有三兩下真不敢領教。
看到shunxing大您說用手提砂輪機要戴手套.....小弟我在使用手提砂輪機有時都沒有戴手套,跟父親有樣學樣(沒辦法練到像父親一樣的鐵砂掌),嫌戴手套太麻煩,直接空手直接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shunxing大您的精采維修實例。
小弟我也有看沒有懂。

修家電、冷氣、空調之類的....真的很猛,沒有三兩下真不敢領教。
看到shunxing大您說用手提砂輪機要戴手套.....小弟我在使用手提砂輪機時都沒有戴手套,跟父親 ...

我也很少戴手套.....不過為了以防萬一.....
不想少掉一層皮或少掉什麼東西....乖乖把手套帶上吧..
除非是非不得已...
說真的..沒戴手套..還比較好施工....(傷口自然也就多很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E:

S大~ 想問一下, 關於危險性指的是什麼? 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S大~ 想問一下, 關於危險性指的是什麼? 真的不懂!

第1...不小心電死的機率50%
第2...被鐵板割傷的機率有70%
第3...被手提砂輪機突如其來的卡住手被甩到扭傷的機率30%
第4...被挖好洞的洞口削掉一層皮或是皮開肉開機率80%:on_073|
第5...電路沒接好引發電線走火90%.......:on_150|

网友:
不知道這台完修後效果如何?

可以拿來冰支仔冰了嗎n_056|

shunxing大~這台璧面會不會結霜阿?

還有請較一下,改成電子溫控後有啥好處?

网友:
安全提示:
使用砂輪機一定要有安全眼鏡.要使用砂輪片破裂防護.
潮濕處使用電動工具,要有接地線或使用絕緣工具.電源最好要有漏電斷路器.
切割鐵片不要用手指直接觸摸,切割後鐵片像刮鬍刀般銳利.

討論降溫速度的問題:
若壓縮機壓力正常,散熱砂扇所吹的銅管上沒有散熱片,熱量帶不走,降溫速度速度會超慢.(如果老板釣了很多魚放進去會發臭)
另外如果毛細管堵塞也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s大回復!

以前家裡外牆有改鐵皮屋時, 也有工人沒戴手套, 手被鐵皮割傷, 血用噴的, 嚇死人!

安全真的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shunxing大及cnpan大兩位前輩們的公安教育。
施工上的安全還是要注意的,尤其要動到機械、電機之類的東西。

网友:
謝謝大大這麼清楚的說明,雖然有看沒有懂,但大大的用心,真令人敬佩,謝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H:
謝謝shunxing大大分享,果然是專業人士才能這樣搞n_002|

看到這台冰箱忽然想到,這.....這不是前陣子在電視新聞上很紅的那種冰箱n_033|  (我想他一定是沒裝電子控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真是精彩的內容呢。

不過還是建議大家在使用  手提式砂輪機時載個綿質手套比較好啦!
而且是全程都使用手套,不要像我,有一次在使用時,施工過程的前95%中,都有用手套,就在最後的5%懶得用手套,結果…
一個不小心就被送到醫院  缝了四針才回家呢! ←←←←有點帶賽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冰出來吃了....目前溫度才-13度...可見失溫嚴重..
改用電子溫控好處多了....他很耐操..而且又有LED顯示可以看
不像舊式的..一段時間之後會故障..而且到底能打幾度也看不到...溫差會拉很大
之前舊的調整在-25度會走到停機..現在打這麼久才停機
也就是說之前的調在-25度實際只能到-10左右.....

回复 网友I:

你說的毛細管問題我在抽真空之前就有先去測試過了..所以這部分已經排除
就算沒有測試..依照他的規格定量填充之後..冷煤能回到壓縮機就代表沒塞...
溫度降很慢代表這台移溫的速度不夠快...(設計問題)
而且上面是玻璃設計所以保溫效果也大打折扣
也才會造成降溫降不下來的問題.....
另外...這台散熱真好....主要是下面有設計凝結器散熱功能(一般都是走周圍散熱)

回复 网友J:

我以前可是常常看到我手指頭裡面的肉耶....
不過我都沒去縫就是了..讓他自然愈合..手上幾乎看不到我受傷過.
所以...沒經驗的新手或半桶師傅建議一定要戴手套.....
另外....使用電轉我記得規定好像不能戴棉質手套..只能戴橡膠手套
原因好像會被裡面的馬達捲進去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謝謝shunxing大大分享,果然是專業人士才能這樣搞n_002|" />

看到這台冰箱忽然想到,這.....這不是前陣子在電視新聞上很紅的那種冰箱n_033|" />  (我想他一定是沒裝電子控溫) ...

他不只沒電子溫控...還沒有防護設計...

大型冷凍庫人被鎖在裡面..還有辦法出來(裡面有一根推壓式開關):on_121|

网友:
引用 网友H:
謝謝shunxing大大分享,果然是專業人士才能這樣搞n_002|

看到這台冰箱忽然想到,這.....這不是前陣子在電視新聞上很紅的那種冰箱n_033|  (我想他一定是沒裝電子控溫) ...

之前新聞很紅的那種冰箱似乎是不透明的上掀門冰櫃說~

网友K:
回复 网友F:

這種"殺倫機"粉可怕的.
因為它的"殺倫片"的品質不一定.
有時候會"崩企".
那你就會看到它以切線方向離去. 嗯.物理有學過吧.
要是不小心, 它又飛向你的肉體.
那所劃出來的傷口, 將呈"不規則形"
而不規則形的傷口, 在外科是"無法縫合"或是"很難縫合"的.

另外. 有冷媒.要是一不小心. 也許會來個凍傷.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玩液氮那麼"好玩"
如果有. 那一個不小心, 你的手指就會變成冰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種"殺倫機"粉可怕的.
因為它的"殺倫片"的品質不一定.
有時候會"崩企".
那你就會看到它以切線方向離去. 嗯.物理有學過吧.
要是不小心, 它又飛向你的肉體.
那所劃出來的傷口, 將呈"不規則形"
而不規則形的 ...

你說的我都遇過了..而且已經遇過好幾10次了..
所以我用手提砂輪機都會在最安全的位置....
冷煤的液態與液氮依樣好玩..而且比液氮更快....:on_030|
所以..再拔除冷煤管的時候要戴棉質+塑膠手套..
不過只要壓縮機有在正常運轉低壓在40PSI以下就可以直接拔管不會被凍傷
檢定時規定一定要戴塑膠手套不然就不用考了...

网友:
我本身是學機械,對機器操作跟工具使用真的要非常小心.....

非常好奇的是,甚麼是工業電子?是所謂電機工程嗎?

因為w大也會研發殺人工具血滴子.... ....這應該不是電子工程吧..

我可是擁有15年的經驗阿.不過去年在冷氣行的老闆叫我去考丙照
運氣還真是好...連去補習班都沒去1次給他考過了...
所以..我可是有冷凍空調丙級執照的...(還有一張13年前考到的工業電子丙照...)

正港的"老獅"....

网友:
有個小問題,小弟看過的家用冰箱幾乎都沒有冷煤接頭,要如何接上高低壓表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我們公司有專業的冷凍設備,但是看完這篇後,發覺維護保養人員的水準實在差你一大截,希望以後多多看到這方面的實例。
也謝謝你提供一篇精彩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們公司有專業的冷凍設備,但是看完這篇後,發覺維護保養人員的水準實在差你一大截,希望以後多多看到這方面的實例。
也謝謝你提供一篇精彩文章。 ...

wish大~~你已經找到外包廠商了....要是貴公司的冷凍維修單位罩不住

可以請他出馬解危.....

网友:
回复 网友N:

工業電子(勞委會的技術是檢定)的小弟也有考一張,還蠻好考的,小弟在讀高職時在老師的教鞭鞭策下,而考取的。
學科方面是考基本電學、電子學、數位邏輯、電子電路等(皆屬高職課程會學到的東西),不想憑本身電學方面的知識去考,有所謂的題庫可以背誦。
術科方面,非為三大題,考試時自行抽一題,有
1.紅綠燈
2.音樂盒
3.電路檢測(主考官隨機配置公版電路的電阻,先計算其要求的電壓、電流,寫在試卷上,然後再用電表量測驗證)及示波器與信號產生器的操作(也是主考官自訂波型、電壓,然後量出來,並描繪在試卷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其實這張是考好玩的....最主要是要考數位電子乙級(考了4次都沒過....幾乎都放棄去考了)
不過工業電子這張的範圍很廣..跟電子有關..都靠這張.....可以說是電的最基礎知識與技術

回复 网友O:
等到你冰箱故障..如~~漏冷煤或壓縮機壞..就可以自己焊一根上去
我還有3台冰箱壓縮機故障還沒換的..等我有控修那3台時再做實例

回复 网友P:
神奇耶...居然看到W大在這邊出現.....
其實冷凍設備跟學電子依樣..基礎打好原理完全理解就很簡單了(比學電子電路更簡單)
單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這才是要學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

題外話....今天..一大早8點被挖起來工作到現在....累死我了...來去洗澡了...閃人~~~

网友Q:
很精采很清楚的維修實例,連我這門外漢也看得很有心得

我家直立的一般家用冰箱有些問題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邊問?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精采很清楚的維修實例,連我這門外漢也看得很有心得

我家直立的一般家用冰箱有些問題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邊問?

什麼問題???

网友Q:
回复 网友R:

我那冰箱已有十多年之齡
近兩年一直在忍耐一件事,就是它會在底部慢慢積水,此冰箱沒有像古早時有個水盤,最後積多了,就滲出門外

直覺上是跟溫度有關,另外不確定是否錯覺的是常常聽到壓縮機頻繁一再起動
以下是我這門外漢的猜測:
1.冷媒有沒有問題? 它還是會冷,但很難調節溫度,轉太over點冷藏室(非冷凍室)會結冰
2.門縫膠條老化,造成熱氣進入,然後遇冷凝結成水?
3.我老婆把東西擠得太滿,造成內部冷氣無法對流?
4.據說溫度轉太冷,會造成風扇凍結,但我看半天找不到有什麼風扇結構

想請教依您的經驗,若撇開以上的胡亂猜測,會是什麼原因較有可能造成積水?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那冰箱已有十多年之齡
近兩年一直在忍耐一件事,就是它會在底部慢慢積水,此冰箱沒有像古早時有個水盤,最後積多了,就滲出門外

直覺上是跟溫度有關,另外不確定是否錯覺的是常常聽到壓縮機頻繁一再起動
以下是我這門外漢的 ...

常常啟動代表溫度到達之後停止運轉
而溫度上升就繼續運轉...
若是冰箱沒開1小時內停機在運轉次數超過4次以上..
代表失溫嚴重..這種情況有
1.PU保溫不良...(老化)
2.門縫條已無法完全密合
3.室溫達34度C以上...尤其是室溫超過36度C的.....
(有的還設計冬天專用的冰箱..室溫不得超過27C..超過..壓縮機幾乎全年無休..除霜時會停)

至於會漏水
是從門的左右兩邊...還是後面壓縮機的位置?
沒有下方水盤..那就是設計在壓縮機的上方(會滿水代表冷凍庫裡面的水氣過多....)
如果是門的左右兩邊....那就是門縫條以老化受損無法密合...手放在下方因該會很涼...
所以才會從那邊結露而產生水(冷熱溫差大將空氣中的水蒸氣結露)~~~~

上面是比較常見的...還有其他因素會造成漏水...這要現場看才知道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S:

感謝喔,這麼快回覆,嚇我一跳
常常啟動代表溫度到達之後停止運轉
而溫度上升就繼續運轉...
若是冰箱沒開1小時內停機在運轉次數超過4次以上..
代表失溫嚴重..

這部分我再仔細觀察統計看看

至於會漏水
是從門的左右兩邊...還是後面壓縮機的位置?
沒有下方水盤..那就是設計在壓縮機的上方(會滿水代表冷凍庫裡面的水氣過多....)
如果是門的左右兩邊....那就是門縫條以老化受損無法密合...手放在下方因該會很涼...
所以才會從那邊結露而產生水(冷熱溫差大將空氣中的水蒸氣結露)~~~~

我所見的似乎都不在您所描述的這兩個位置
1.壓縮機在背面,我再去看看是否有什麼異樣
2.門左右邊是指冰箱外側嗎? 印象中也沒有潮溼的感覺
我看到水是在打開冰箱門之內,在最下方中間靠門緣處有個作成稍微凹槽的地方,那邊積水(若我常常把它擦掉,就不會積滿到溢出冰箱外),見狀似乎是從內壁結露後匯集下來很像您說的第二種情形,但它是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看到水是在打開冰箱門之內,在最下方中間靠門緣處有個作成稍微凹槽的地方,那邊積水(若我常常把它擦掉,就不會積滿到溢出冰箱外),見狀似乎是從內壁結露後匯集下來很像您說的第二種情形,但它是在裡面

那問題很明顯了....PU保溫效果已經變差了(老化)
原因出在保溫效果已經大不如前..最好的判斷看冰箱後方..因該有些區域是冰的....
第二種原因...可能你家濕氣太重了...下方冰箱門打開就造成大量水氣往裡面跑
常常在開冰箱的話約2天內下方就會積水..因為水氣都結露在四周圍..滴下的
若真的是這樣..打開冷藏冰箱門用面紙往四周稍微擦拭馬上就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了解…
再次感謝您撥冗回文

网友:
那新聞讓我對這種冰箱毛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謝喔,這麼快回覆,嚇我一跳
這部分我再仔細觀察統計看看
我所見的似乎都不在您所描述的這兩個位置
1.壓縮機在背面,我再去看看是否有什麼異樣
2.門左右邊是指冰箱外側嗎? 印象中也沒有潮溼的感覺
我看到水是在打開 ...

老冰箱的壓縮機經常性的運轉,不是絕熱有問題(例如門磁條密封性不好),就是散熱不佳(例如泠煤不足).

門磁條密封性不好,就會有水氣結露出現造成積水,壓縮機會經常性的運轉.早一點修理,冰箱還可以用一段時間.

网友:
新的問題麻煩大家另開新帖討論。

网友:
你這台冰箱還有問題喔,運轉8小時才到11度有點問題

网友U(2010-01-11):
S大...請問你....你那組電子秤..那裡買的啊...現在處理到R410A系統...都要帶大大的秤....暈到工具一堆了還要加重量...可否告知一下...多少摳摳...感覺粉輕便....我們這裡要找工具材料粉麻煩...過海的..有夠給他頭痛 ...方便感謝告知ㄧ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U:
S大...請問你....你那組電子秤..那裡買的啊...現在處理到R410A系統...都要帶大大的秤....暈到工具一堆了還要加重量...可否告知一下...多少摳摳...感覺粉輕便....我們這裡要找工具材料粉麻煩...過海的..有夠給他頭痛: ...

說真的我這電子秤~~~~功能多~~但在扣重的部分有點濫
這台是在網拍買的..網拍就可以查到...冷凍材料行也有在賣..不過..功能就只有扣重..
而且也超貴的...一台要價快8千元(精準度比我這台好)
我這台剛買回來的時候是20g為測量單位(扣重要達60g以上才會有動作)..當時還特地跑去高雄~~
請廠商修正功能...最後改成10g為測量當為(變成扣重要達30g以上才有動作)

网友V:
shunxing(大) ! 還好這臺冰櫃的冷煤是 R134a  , 若是 R12 的恐怕就不好處裡了! 很多冷氣行都很怕舊機型冷氣需灌用 R12 冷煤 , 原因是除非你有囤 R12 冷煤 , 不然跟別家買要價可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shunxing(大) ! 還好這臺冰櫃的冷煤是 R134a  , 若是 R12 的恐怕就不好處裡了! 很多冷氣行都很怕舊機型冷氣需灌用 R12 冷煤 , 原因是除非你有囤 R12 冷煤 , 不然跟別家買要價可貴的了! ...

我有一瓶R-12小瓶的.....超貴.....遇到R-12系統的機器...我通常都會開高價....
因為冷煤貴的離譜阿.....

网友:
感謝S大告知...我去注意看看...有問題在請教你...

网友W:
請教一下
冷凍櫃和冷藏櫃冷煤系統正常的話
它們的低壓壓力分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W:
請教一下
冷凍櫃和冷藏櫃冷煤系統正常的話
它們的低壓壓力分別是多少

我只能跟你說~~~~不知道......
因為~~~設計不同~~~低壓出現的壓力也不同....
我無法給你肯定的答案....
但有各共同點...回管...在來就是電流....只是~這都要靠經驗...
因為沒有一定的數值.....除了冷氣.....幾乎都是固定的...
如果冷凍庫或是冷藏櫃有標示冷煤量...那就直接一冷煤量灌就好了阿...
因為他上面的標示是不可以亂標的...

网友:
我知道了
感謝樓上大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