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推pnp電晶體

楼主(2009-11-01):
大家好,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到各位大大我要做一個震盪電路去控制一個led的power,目前我的555的RC值已經ok第3隻腳接PNP2955的基極,但電晶體有點漏電流情形,一接power就有點亮了都還沒開始振我接12福特的power時負載只有接2顆led一送電就很亮了都快看不出來led有動作,我power跟ic有共地了還是有需要把兩個電源隔開有需要接ssr之類的零件嗎.請大大幫個忙
圖如下:

45.82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
請在b上加一對地電阻 ,或加上分壓電路, 使在low時能截止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極加一顆電阻到接地嗎??我加了1K和1M到接地都不行耶
情況更糟糕PNP低準位截止的時候LED還亮著,PNP電晶體是LOW的時候導通HI的時候截止耶
這樣可以把555出來的方波準位拉下來嗎??

网友:
你用的是 pnp 當然基極接地就導通 !!

如果改用 npn 就可以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PNP的目的要讓她動作相反,原本打算讓555第三角出來的方波是HI 100ms LOW33點9秒做循環,555似乎沒辦法做到所以我讓他相反在用pnp電晶體讓他動做相反,大大們有看到我po的圖嗎??我後面再加一個npn電晶體就可以解決了...

問題已解決沒有漏電流產生了

46.38 KB, 下載次數: 57

网友:
555的電壓好像可以4.5到18v 直接給他12v就好了 還另外做一個電源給他 有點....
怳且給他吃5v的電 要擋12v的pnp讓他導通後 就停不了 因為有7v的壓差 漏電是一定的啦
因為他不是npn 比較電壓是對地
另外led不加電阻限流 那led粉快就跟你說88了

网友:
如果用這樣做呢?
不用再加7805了!用12V直接推!包括555和電晶體推動都是吃12V!
電路圖:
A733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難看低簽名檔哈哈哈!!烏大CC 偷學一下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弟我調透明度,調不夠高,才浮水印那麼明顯。

网友:
對不起 2sa733應該是pnp的電晶體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抱歉!感謝大大您指出小弟我的錯誤!
我將電路改一下!

楼主(2009-12-05):
我那顆電晶體在控制一顆POWER的電源用開集級的方式我沒有直接接LED阿,這樣太冒險了我只是控制一顆POWER的輸出而已至於7805阿因為使用著是不太懂電的怕他亂搞所以囉....謝謝大大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