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華碩P4P800 SE

楼主(2009-11-01):
請問各位達人:
小弟有P4P800 SE這片主板.DDR333/400 BIOS 1011版.問題是裝上2.0G/128/400的CPU.能裝系統一切沒問題!!但是裝上其他CPU就不開機了.試過2.4G/512/533-  -2.8G/512/533-  -3.0G/512K/533- -2.8G/1M/800都不開機.這是啥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bios有更新到新版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新是1012測試版.一定要更新到最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裡有一份cpu--bios對應表,至少先排除是不是bios問題,再來查..

http://support.asus.com.tw/cpusu ... %20SE&product=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是 Clock 掉了..

14.138MHZ  33MHZ 48MHZ 66MHZ 100MHZ 查查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請先上ASUS官方網站 查詢 支援CPU 型號 與BIOS是否可以透過更新支援上述你所需要安裝的CPU

网友:
裝上抓不到的CPU,在量CPU供電的地方就差不多知道答案了.

网友(2010-03-04):
我猜你是用賽揚的CPU就能開機,換上P4的就開不了,這也有可能是在4PIN那部分送到CPU的供電不足,P4的CPU耗電兇就開不起來了

网友:
之前有送修過一塊技嘉8S661FXM-RZ;400外頻及800外頻灌XP ok! 但533外頻則xp灌不起來,會"藍底白字";後來維修商是換北橋!!!

网友D:
= = 好久以前的帖子XD

後來我知道了 不是CLOCK的問題...

3180換掉就OK了! 因為VID無法辨識 技嘉的就是6556BCD 一樣的問題換掉即可.

400外頻可開 533 800就不能開.

网友:
引用 网友D:
= = 好久以前的帖子XD

後來我知道了 不是CLOCK的問題...

3180換掉就OK了! 因為VID無法辨識 技嘉的就是6556BCD 一樣的問題換掉即可.

400外頻可開 533 800就不能開. ...

......
不會看我修那幾台acer大家的功力都提升了吧........
連vid的問題都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 =a 我後來也知道你是怎麼判斷3418故障了XD

VID 我去年無意間發現的12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