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甲武士EG-301FC 維修

楼主(2009-11-01):
拿到時網咖的機子 很多油煙 .好髒 黃黃的
..保險炸囉 ~...想保險絲炸掉 高壓一定有問體
看看 底部炸的黑黑 上部也黑黑的 ~先拆高壓的MOS
量 2顆 都正常...再看 2極體 兩邊都導通 ...找廢版 換上
連相連的 電容也都換上 . 電阻 也換上..

長時間的超 在上散熱不好..

拆高壓~沒有怎樣 ~2顆都正常

拆高壓~沒有怎樣 ~2顆都正常

量附近的零件 ~2集體 導通

量附近的零件 ~2集體 導通

開始查看相連的零件有沒有損壞

開始查看相連的零件有沒有損壞

上電 都正常囉

上電 都正常囉

2邊都通 --找廢版 同樣的 2號裝上 ~這種如何分辨阿 2 代號

 2邊都通  --找廢版 同樣的 2號裝上 ~這種如何分辨阿 2 代號

這顆底部很黑量還OK 也換上

這顆底部很黑量還OK 也換上

還有一顆保險絲

還有一顆保險絲

底部很黑 炸的 銅薄都翻起來~

底部很黑 炸的 銅薄都翻起來~

另一台 沒有+5VBS 壞電阻

另一台 沒有+5VBS 壞電阻

高壓部分 電晶體2極管還有3842 光偶 都交換過 最後是找到這顆 無限大

高壓部分 電晶體2極管還有3842 光偶 都交換過 最後是找到這顆 無限大

网友:
那應該是穩壓二極體對吧?

連銅箔都......

网友:
真佩服C大,
要是我
看到裡頭燒成這樣,又看到是ATX1.2版本,修的慾望一定變少許多,然後又爆1顆要破百的晶體...大概就放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拉 ~剛好 有2台一樣的 ~想說 就這樣的 可以有東西參考~.....
恩恩 真的划不來的 .. 練習拉 ~
我聽朋友說 HD一顆才50元-資源回收那邊給他拿..還有主機板 稱重的 真想叫它帶我去看看

网友:
沒APFC的電源供應器,我也不太想動它,除非我太閒..

拿來殺肉應該還不錯n_043|

网友(2011-01-19):
這一款個人覺得不太好修,之前開網咖的朋友送了6顆壞的給我修,發現裡面的BYV26C和BYV27/200這兩顆二極體好像都會壞,用錶筆去撥它就斷了,有2顆是換了BYV26C和BYV27/200還有輔助電源的5.1V積納就完修

其他4顆到現在好像也"快兩年了!" 還是無法搞定...
都是啟動後無PG或啟動後就保護,不然就是5V和12V偏高,難搞~__~"

网友:
安耐美的PSU越做越爛了....
我現在都不敢用他們家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