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A1912wb按電源無反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這一型我修過幾次,但運氣很好都是電源出問題,萬一碰到ad板出問題,可能也會頭好壯壯,

也只能從各處電壓查起,石英震盪器本身也會老化,在舊主機板也常碰到,修好就好管他是

怎麼壞...很好的維修實例,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維修分享,
正好我也有一台 VA1912w ,希望它一切正常!

网友B:
1117好像有分電壓的 有些都沒有標示 電壓..
~ 像那種 穩壓的 好像有分很多種規格 跟腳位~...順序不一樣~..
S大 19吋 你門中古的價位是多少阿 ~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聽說約兩千台票....

這篇維修很精采....也學到1117還有分輸出的咧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好像有分電壓的 有些都沒有標示 電壓..
~ 像那種 穩壓的 好像有分很多種規格 跟腳位~...順序不一樣~..
S大 19吋 你門中古的價位是多少阿 ~問一下.

這台這摸漂亮...我不賣個2600元怎摸對的起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好像有分電壓的 有些都沒有標示 電壓..
~ 像那種 穩壓的 好像有分很多種規格 跟腳位~...順序不一樣~..
S大 19吋 你門中古的價位是多少阿 ~問一下.

原來還有分...難怪代下去..電壓反而更低....

网友:
三端子(1117/1085/1084等)有分可調型與定電壓,可調型需掛電阻,定電壓則直接輸出其內定電壓(等於裡面接好電阻)。
標示上ADJ會不標電壓或是標示ADJ,除了輸入輸出外,ADJ的另一腳接電阻到輸出與接地,定電壓的接地。

网友:
1117的簡單分辨.....

网友:
回复 网友D:

P大
你找資料的功力還是這麼強.

网友:
感謝以上老大的1117教學..

网友:
我也有一台VA1912W
一直有個問題很久了,
只要不用電腦時,讓它進待機狀態,螢幕進待命狀態太久,它就回不來了!
會出現電源燈閃爍的情形,
但,只要讓它休息一下,再次通電,螢幕又可正常使用一陣子
換過一次P+I板,結果,問題還是一樣發生!

看了SHUNXING兄精采的文章,
我在想,會不會也是那顆1117出問題呢??
不過,我那款是有DVI的,板子好像不太一樣,下午有空把它拆了研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雖然不知你待機是什麼意思,進入螢幕保護還是休眠....?

既然已換過p+i,情況未解決是否是系統或主機板問題?可以換到別台試試...

以這個案例來說,1117 壞掉,驅動板就無法工作,你可以另開一帖說不定

有人遇過這情形可以幫你喔...

這一類型請注意這顆電容電容量..

网友:
都是高人啊!學習學習。

网友(2009-12-07):
我也來推一下,大家都是不藏私的專業人員,逛這裏比逛別的網站得到更多的知識。

网友F(2010-01-10):
一一保固內送原廠阿..那些該死的濫維修站..一過保固就要給你收個1千多的檢測費...果然是夠黑..只好努力上來增強自己的功力了..靠自己最好..還要各位大大的無私的教導

网友:
shunxing(大) 不愧是高人 !  能查到 I/O 板這裡來 !

看到您 PO 這篇維修文的內容 , 似乎大部分的電路故障只要先檢查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 通常問題也就解決一半以上了。( 運氣好的話說不定兩三下就搞定了呢! )

网友:
都是師傅級的老師,虛心學習中!學習學習!!

网友:
來這邊潛水很久,剛好看到有處理過得螢幕~
感謝s大分享,我會好好注意那顆震盪ic~
這機型已經修2台了...
原本是公司用的監視器螢幕,
被雷打到之後就一直躺在那邊,
不忍心看他在那邊呼喚著我,就拿來修一修...
拆下來看才發現電容都爆了,全部給它換一換正常了~
目前帶回家正常使用中 -.-
還好,p大說得那顆電容我用電容表量過還正常,
不然那顆電容還不便宜勒!

网友:
可否請問一下大大1117旁般那棵zcp (外表和1117的ic一樣)的電壓是跑多少如果三個腳由左而右是3.28v 1.78v  2.52v
這樣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大您好,您圖中右邊的是L1084,不是1117,為固定3.3V輸出,大大您量它輸出為3.3V,是正確的。
這個電路跟shunxing大的是不太一樣的,左邊那顆的輸出感覺應該也是正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謝分享你的提醒喔

网友B(2010-02-15):
S大 你那台是 拆 ~SMD 下測試 還是 有用用意阿 ~
我稿的那台 ~1117 沒事 ...SMD 電容 壞 ~..就你拆的那顆 ~
看起還好像AD板都長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65-1-1.html
看了一些資料 那批AD 大概是 通病 ~ ..1117壞 跟 SMD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大 你那台是 拆 ~SMD 下測試 還是 有用用意阿 ~
我稿的那台 ~1117 沒事 ...SMD 電容 壞 ~..就你拆的那顆 ~
看起還好像AD板都長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65-1-1.html
看了一些資料 那批AD 大概是 通 ...

AD版是一樣的阿~~~因為這台是奇美代工的...裡面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除了韌體不同.......
只要是奇美的AD版...會壞的都只有這幾樣.....已經算是通病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一保固內送原廠阿..那些該死的濫維修站..一過保固就要給你收個1千多的檢測費...果然是夠黑..只好努力上來增強自己的功力了..靠自己最好..還要各位大大的無私的教導 ...

我先自首,我就是那些該死黑心的人其中的一個,還有另一個我偷偷的告訴你是在一樓的那個傢伙
這個黑心又沒良心的傢伙還要把他賣個$2600才對的起他自己,要是我的話,頂多賣個$2550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先自首,我就是那些該死又黑心的人其中的一個,還有另一個我偷偷的告訴你是在一樓的那個傢伙
這個黑心又沒良心的傢伙還要把他賣個$2600才對的起他自己,要是我的話,頂多賣個$2550元就可以了 ...

現在開始跟我玩起搶生意的動作拉?
差個50元你也高興???

网友:
我才要真的無言嘿 好死不死 剛好除夕夜給你壞掉 電容器爆漿 想去買電容器回來修 過年都沒開店 真的要無言個好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