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EL LE500 聯強15吋液晶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大家一定會問保險絲要哪裡來.....
單然...從多絞線來囉....例如電源供應器的電線
撥開之後抽一條細線來用...那一條...可以當成2至3安培的保險絲使用...

這種經驗是花錢也買不到,換成是我只能乖乖去電料行買材料...

网友:
謝謝分享,大大修東西真是快!狠!準!又不吝分享小秘訣,能來這裡真是大家的福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源供應器的電線可以當成2至3安培的保險絲使用”又學到一招,
謝謝 shunxing 大詳細的維修分享!

网友:
關於“電源供應器的電線可以當成2至3安培的保險絲使用”,不過這樣使用上安全嗎?

网友:
恩恩 謝謝分享 維修經驗.. 電源供應器的電線 如果高壓版在燒掉的話 ~那會不會斷阿..

网友B:
老師我有問題~~~~~

你那個最後一張測試畫面是怎麼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絞線可以分出很細的銅線。直徑差不多像頭髮般那麼粗,依粗細程度可大致判斷耐電流大小,基本上當保險絲是沒有問題的。
有電源供應器的大大們會更方便,可以實際用電源供應器來測,調整合適的電壓(依要安裝的場合而定),先將電源供應器定電流調小,然後慢慢加大電流...1A 2A測試,直到可以燒斷,即可慢慢找出可以替換的細銅線。
線材不一定要用電源供應器的,很多線符合條件的線材都可以,音響用的音源線等等都可以。
這是在沒有保險絲的情況下之變通方法。

楼主:
關於保險絲的線樓上的大大已經解釋很清楚了

引用 网友B:
老師我有問題~~~~~

你那個最後一張測試畫面是怎麼弄的??

最後一張的畫面...是我10年前從網路找來的..專門在修CRT用的...
那套軟體在新的主機板跟顯卡是無法使用的.....只有586以前的電腦跟S3的顯卡才能支援
功能有很多...下次再拍整組的照片給你們看順便把檔案給你們玩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教s大這塊高壓板的電晶體編號是?謝謝您!可以用那種型號代用?

网友(2010-11-17):
很棒的維修經驗分享~謝謝囉!!

网友:
我也有同型號待修,請順興老師指教,謝謝。

网友:
終於知道喇叭線 花線的線絲耐電流是2~3A了

网友:
我是都用吸錫線

网友:
我都是用焊錫當保險絲,0.6mm來做保險絲不顯眼,又美觀,過載時就看到兩點錫珠,就知道他短路燒斷了

网友:
感謝大大
多學到一招 省錢的方法

网友:
支持一下~很好的維修實例^-^ 學習到了^-^
【1】聯強15吋液晶背光不亮維修[原來是 高壓板的電容產生的]。。
【2】還有換低阻抗【F1保險絲】《--》咱還沒換過呢^-^

ps:這臺  聯強15吋【我也有一臺】~看起來很親切^-^

楼主:
我都是用焊錫當保險絲,0.6mm來做保險絲不顯眼,又美觀,過載時就看到兩點錫珠,就知道他短路燒斷了 ...
引用 网友E:

    挖...這招要學起來....
畢竟我用電源線的細線...
必須過載一段時間才會燒掉
後來都改用報廢的滑鼠線..畢竟那線真的超級細...
過載瞬間也比較容易燒斷

网友:
大家多願意分享經驗,PIgoo 越來越棒

网友:
謝謝 shunxing 大詳細的維修分享!
又學到一課了..銲錫..當初在考工業電子.看主考官一直拿銲錫給我當保險絲.我都沒臉見人了= =
原因是不小心多接了一條線導致短路=_=..無奈!

网友:
shunxing大的電容表跟我的一樣^^,在自已不小心(量電容沒放電)的情況下,我燒了很多個電表,後來發現這一牌的不錯用^^
感謝shunxing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應該先拆開看看電路板. 可能問題發生在 ad 板上的電容.

网友:
順興大是在彰化嗎??請問這一片可以幫我修嗎??我修不起來 相片067
可以的話,是否可以留短消息給我,我打電話給您,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棒的維修分享, 感謝 !

楼主:
順興大是在彰化嗎??請問這一片可以幫我修嗎??我修不起來
可以的話,是否可以留短消息給我,我打電話給您, ...
引用 网友G:

這要修什麼問題????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是外接阿達不達的主機板,症狀是完全沒有電源。我沒有原廠的阿達不達,是用外接19v的阿達不達
腳位也都接對,但就是不過電,我自已也摸不著頭緒??
可以麻煩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