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BENQ FP91E 的問題 開機一段時間後,自動斷電。

楼主(2009-11-02):
我自己維修一台BenQ FP91E
他的問題是,使用一段時間,會自己關機,連電源燈都不亮了
要把電源拔掉,過一會在開,又能用了,
一小時後,它又自己關掉了。

我覺得是電源的關係,拆開看到爆電容,就把電解電容都換了,
進行測試,這次比較好,3HR才自動關機。

看來我沒有修好,想請教有沒有人遇過類似的問題?

這個P+i 是Benq 48.L1D02.A01
電源版是有個地方比較黑,是在一組高壓線圈& C5707 的附近
google 過後,看來比較有嫌疑的是C5707 & .22uF 的電容 及高壓線圈
但是人家這裡掛掉是背光不亮而已,外加光源還隱約看得到畫面。
這裡掛掉會導致我的情況發生嗎?

我這種完全掛點,重開不能,要拔電源,只是p+i版的問題??

网友:
BENQ的 面板按鍵  先檢查~
全部新換 ~ 要全都換 ~
還有補焊 全版補焊

网友:
恩恩同意樓上的說法   補焊看看  尤其是高壓線圈附近一定要補焊

楼主:
重銲過了,結果還是一樣,
自動斷電,目前還開不起來。
這樣的情況,是比較像什麼模組有問題呢?

网友:
可以往電源電路方向查修,通常是一次側濾波高壓電容容值不足及一次側開關晶體異常的現象。

楼主:
謝謝您的意見!
高壓電容的確是沒有換,
150uF/450v的台中找不到,看來要上拍賣找了,
開關晶體,指的是橋整?

网友:
一次側電路上掛散熱片的MOSFET。

楼主:
瞭解,我拆下來量量看。

网友:
他的問題是,使用一段時間,會自己關機(熱脹-->接觸不良),連電源燈都不亮了
要把電源拔掉,過一會在開(冷縮-->又接觸導通),又能用了。

這表示電路板一定有零件冷銲虛銲:
建議電源電路,高壓電路優先補銲,再不行全面補銲,其他零件應該都是好的,不需拆來拆去。
重點C5707 & .22uF 電容及高壓線圈的接點銲錫吸除,全部重銲。

网友:
還有一個方向,是PWM的IC會誤判.
可能是週邊的SMD零件問題,或是IC故障了.

网友:
我有修過一台一樣的,有時5分鐘有時半小時關機。全補焊後就ok了。
你再試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貼圖會比較有助大家幫你一一!!我沒看到圖 哈哈不之該怎交你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