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645 ultra(ms-6547)可過電開機但不跑碼?

楼主(2009-11-02):
又向朋友A了一片主機板,型號:微星645 ultra(ms-6547)VER:1
故障情形:可過電開機無畫面,已量測如下電壓,ide復位電壓5.15v,但pci b16腳只有0.4v(好像低於1.5v),agp電壓12.11V,cpu核心電壓1.72v,bios第1pin 5v,第22pin 5V左右,還有那些方向呢?

网友:
RESET訊號正常嗎?

Clock燈號正常嗎?

不跑碼...除錯卡顯示的錯誤碼是啥?D0?

楼主:
我的卡不跑碼錯誤碼是88,clock燈號正常,RESET燈號按reset會閃一下,pci  A15電壓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由MOS下手 我遇過很多塊板子都事MOS掛ㄌ 電壓異常
或是電容掛ㄌ 看到底部凸起 建議更換新品   卡88  請先拔掉記憶電池試試看
在檢測 BIOS22腳 電壓 有論壇內有說明 可以參考 檢測BIOS的電壓圖面 實際測試看看
我標示的地方 你先行測電壓  電容請看有無凸起 底部 有的請先更換 在目測版子看有無貼片電容 脫落 移位

网友:
不是瞎換MOS和電容,而是當電壓異常的狀態下確認該元件異常才換,由於大大您量測到的PCI clock電壓感覺有偏低的狀況,或許時鐘晶片輸出的clock有異常,也可往這方向檢修。基本的P C R檢測後,直接上真U上去。
確定各工作條件滿足,再確認BIOS有無內容。

楼主:
說出來會被打死= =!,我發現問題了,它的clear cmos的跳帽好像接觸不好,我換一個較緊的插上就ok囉

网友:
clear cmos的跳帽接觸不好,導至南橋clock無電,應是不過電的,但可能接觸不好但是尚有電壓,才會能開機,真是令人困惑的問題!

楼主:
對啊,應該短接ps-sw會沒反應才對,剛剛將有問題的jumper插到正常的板子上,發現真的很鬆,試了幾次,某個角度能開,有的就不能,所以也只能說是接觸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確 跳冒也是檢查的重點

一般來說 都是不能觸發

但我有遇過COMS無法保存 標準第一隻腳要有3v 我量只有2.XX 把跳冒更新
就回復3v了....

所以會不會是有阻抗的關係 所以可以觸發但不開機...猜測= =沒根據.

网友:
有時是電池座,電池電壓正常,從電池座接腳出來就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