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8S648FX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02):
代碼  00  IRDY reset 都各閃一下 ~ 2顆燈都亮
拿到 ~..不開機~ 6301   6601BCB 6602 140I
都換過 還是沒有PG CPU電壓 2. 5 都正常
但是 6602 2腳 電壓13V..真高阿 ~
MOS 6顆 拔下也都測量也OK....電容外觀也正常
靠近聽 有吱..吱...(電感附近)的聲音...
該往哪邊去看阿
電容 外觀正常.
cpu座有用測試沒有空焊
..

249.74 KB, 下載次數: 115

网友:
晶片最高電壓可以到15v,13.7v不會燒晶片.但supply vcc 12v.再加boot電壓就會大於12v.
cpu pg 是南橋先接到vrm送出vrm pwgood 後才發出pg給cpu,
如果查過mos是好的,是否再向前檢查6301vrm 6601 Driver 輸出及輸入是否正常.各輸入及輸出電壓是多少?

网友:
sis 及 nf 晶片 無pg跟復位,可以刷bios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查電感看看 還有Vcore 跟PG打對地阻抗

用帶燈假負載 看看是不是短路

我遇過的大多是這樣

楼主:
恩恩~被我稿的 ~連 cpu供電都沒囉 ~..連一顆power 也掛囉 ~先處理一下power ~
有進度再來報告 ~
忘了先刷bios ~
只是 聽到 電桿那邊有知知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記的 不是該先檢查檢查滿足主機版開機的3大要件ㄇ 一一 妳回頭去看看 那篇 在仔細檢查一下
有時候MOS拆下 測試好的 裝上去異常發熱就是掛點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現在是PG不見了,由於某些晶片組架構上的關係,有時就算已經滿足P、C、R的條件,有可能會因為BIOS的關係,而導致沒有PG。
可是當確定BIOS沒問題後,那麼有可能是PG的線路上有問題,像是電晶體開掉或短路、限流電阻開路、或是斷線等等,也會導致沒有PG。
CPU沒有PG時,CPU沒辦法送PG給時鐘晶片,時鐘晶片便不會輸出clock出來。

楼主:
以修復囉 ~原本稿的 ~MOS都沒有電 ~原來是 給6002的電壓 那顆電阻1*0 斷路囉..
剛好測試用的一顆POWER 壞囉 (也修好囉沒有+5VBS)

換上一顆電阻 ..可以上電 恩恩
會不會是POWER掛囉 順道燒掉 那顆電阻
~拿起燒錄機 ~燒吧 ~ 讀的時候 BIOS~真的是被清空囉~
恩恩~ 燒完 ~上電 ~看除錯卡 ~ RESET IRDY 沒有閃 加亮...直接2顆閃一下 就滅
恩恩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量電壓  PG 回來囉 ~RESET 都有囉 ~恩恩應該OK囉 ~
謝謝 樓上大大提醒 更新BIOS..
有時維修時真的要注意 少走 冤旺路~..
這版子 我朋友說前幾天還玩的好好的 誰知道 ~隔天開機 黑黑的
恩恩 BIOS 還真會壞阿 ~被清空 ~~..遇過 大概有4片囉~..

順道問一下  MOS 我搞混囉 ~ 都拆下 囉 ~所以 4PIN 哪幾顆要用 12V電源是要接   15N03  07N03
基本上那各接大A的.
輝去囉 ~...2顆的 A 不一樣  所以.....................

感恩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92&extra=page%3D4
找到以前的文章~ QQ 我的沒有跑馬 顯示00

上CPU 測試

上CPU 測試

POWER 掛的時候 可能 順道燒了這顆 少囉這顆 ~主機板電源部分會吱吱叫~..

POWER 掛的時候 可能 順道燒了這顆    少囉這顆 ~主機板電源部分會吱吱叫~..

网友:
回复 网友D:

酷喔 恭喜維修成功!

常看到那種字寫的很怪的SMD電阻也不知道怎麼看.

那顆電阻是連往G極的嗎? 約 5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顆 SMD電阻 6602 14腳 ATX黃色 12V  給 6602 14腳的電壓.
---不是4PIN的12V

朋友回台灣從對岸帶回的

朋友回台灣從對岸帶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惡的閃光圖!

溫度計 我也想要= =

幫你轉實例區 !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各溫度計 對岸賣 200元台幣~
CC 可以量到 750C 送2隻感應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b3339360d2da61.htm
順道 敗了一隻安泰信的熱風槍~ .台幣1100元~8205 超便宜的
等3各月值得的~

网友:
我有冷氣.冰水機工程在用的溫度計...
可測量空氣中的溫度與表面溫度...
精準度0.1度C...測量高溫者是2度C的溫差

网友:
請問C大,我也有此張故障板但零件部分給別人拆了,可否提供這張板子cpu部份的mos型號及旁邊的電解電容型號,還有atx插座商的一個mos型號呢?謝謝

楼主:
修好給人囉~ 我只知道
CPU旁的是15N03  07N03  我之後都換成 ~07N03 因為我也搞混囉 ~所用都用07N03-比較好.
其他我都忘囉 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小弟我這邊剛好有這塊板子,我把編號都標記在零件上面了!

网友:
忘了也謝謝c大

网友:
搜尋不到D1703L的datasheet,請問S、C大有嗎?

网友:
回复 网友I:

應該是這顆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