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畫面閃爍

楼主(2009-11-02):
過保三隻鳥VX924 19吋 大概用4年了
上週開始 大概開一陣子(10min)
螢幕背後的上方(就是大概在viewsonic字的上方)就會變得很熱 比其他位置熱很多
然後有焦味
然後再來螢幕就會呈現閃動的情況 但不算閃到完全不能看 就是會花花的
所以我現在要大概螢幕開個3min 然後關個5min 維持不讓它過熱
可是次數頻繁後 溫度降不下去就又有上面的情況

另外螢幕的左方大概有一整條會出現紅色條紋
就是像在玩三國志11其他諸侯在執行命令時 行動力那個位置會變成紅色的一團
本來只有左上有紅條紋 後來變成一整條...Orz

VX924的外殼要怎麼拆阿? 我翻了半天 那個外殼還是拔不下來

网友:
外殼四角螺絲卸下後,就可以沿邊將卡榫扳開,就可以拆殼。
此款好發電容異常及高壓電路異常,另外所使用的LG.PHILIPS面板也有故障案例。

楼主:
卡榫在哪阿???  能說一下大概的位置嗎?
我4顆螺絲拆了 東扳西扳還是弄不開
又怕太暴力會讓那個殼傷痕累累

网友:
銀色寬邊是前蓋,與後方黑殼交界處。

楼主:
費盡千辛萬苦 殼被我刮了好幾道 框也受了損 總算是弄開了

不過稍微看一下 外觀上看不太出來那個電容有沒問題....

等有發照片權限時 我在發上來好了...

网友:
有時外觀會騙人。
這是最近要修的VX924,除了電源板外,A/D板的電容也有異狀。

网友:
請教一下

我有一台跟圖中一樣型號AD版電容爆漿位置一樣是2顆P+I版沒有爆漿但已全部將所有電容更換新品但故障原因還是一樣送電後還是一樣電源燈還是自動一閃即滅不斷循環無法點亮面版請問還有那些地方需要查修的嗎謝謝回答

网友:
高壓電路有異常短路,電源保護持續ON-OFF,請檢查高壓電路。

這裡有檢查方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231&extra=page%3D2

网友:
謝謝回答

感謝你抽空回答我再檢修看看

网友:
因為P+I運作溫度高,加上VX724/924的A/D上又額外裝上信號處理板,所以運作時整體溫度偏高,而原廠鐵蓋孔洞數不多,孔徑也小,長時間運作者可以考慮將後方鐵蓋拆除,對於溫度降低提升耐用度有一定幫助(電容的選用上也可以使用長壽品),不過若是有用到後方四個VESA固定孔的話,就得保留鐵蓋。

网友(2009-12-10):
照的狼大教學 剛剛幫VX724換了5顆電容~ 一開機~整各爽度.
謝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