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BENQ Q7T3 問題:無電源<己解決>

楼主(2009-11-02):
我目前碰到的狀況:完全無電源反應

我會更換零件,但不會測試,目前有找到高壓板電路圖,請問我如何開始找問題呢?

先感謝有這論壇可以,來發問,真是好高興又好期待

网友:
先檢查內部元件有無異常,並檢查電源板有無輸出正常電壓,OSD按鍵故障也是導致電源無法正常起動的原因。

网友:
建議你先從爬文開始, 可以觀看別人如何開版發問以及是如何步驟開始維修, 而且版內有很多教學, 可以真正讓你學到東西, 而不是只是換換電容跟IC晶體等等!

新手要回文 10 篇以上才能使用媽咪論壇的上傳照片, 你也可以使用網路上空間連結po文, 記得先去看看版規及新手報到!

祝您成功!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我明天試試在來貼結果

网友:
偶也想學怎麼修螢幕.......

网友:
請檢查一次側

网友:
我也要加油   我要上傳照片 po我的問題

楼主:
今天查看下發現在,從外接AC 110電源線到螢幕主板的電源座正負極焊接點沒通電,焊接點有明焦黑狀況,測保險絲沒斷,所以有以下問題請教前輩
(1)焊下來後,焦黑要怎麼清掉
(2)電源座的兩個焊接點應該無法焊接零件了,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网友:
飛線到適當位置,再用環氧樹脂補強.

网友:
若是大電流接點,也可以使用單芯銅線自鄰近同迴路焊點進行敷錫補強。

楼主:
電源己經處理好了,現在有過電了,但顯示出來都全白,是怎麼了

网友:
本版規則
發問注意事項

Dear 有色雞

1.請大家在標題上註明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問題解決後請在標題後方加上<已解決> 。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已解決>
2.發問時請儘量附上照片,貼圖解析度請統一用800*600。
3.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不知道起因時,也請告知不知是何緣故。
4.提出問題前,請善用搜尋功能,因為你的問題可能就在裡面。
5.新手朋友我建議你看完全部的貼文後再發問,因為如果沒有一些基礎,你可能連問的問題都表達不清楚。
6.就算是同一個問請,為了不使貼文無限延長,我還是請你另開一新帖。例如無法使用PS2的例子,就算你的故障情形相同,也請你另開一新帖。
7.觀看文章,或發文請多加利用文章分類的功能。
by Tony
-----------------------------------------------------------------------------------------
請看一下版規~ 謝謝!

楼主:
版大真的很抱歉,己修改主題了~

网友:
檢查A/D連接至面板的排線是否有安裝確實或是接腳彎折。

楼主:
補焊電源座,AD線重插,未修完成~感謝各位大大指教,共花4個小時完修

网友(2010-06-22):
這邊真是一個寶庫
希望可以學到一些專業知識

网友(2010-08-21):
是阿~還是多看一下別人的維修經驗吧~

网友:
多看多學
在這裡可以讓你學到很多
可以很快找到問題點並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