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Channel ATX-300W 維修分享!

楼主(2009-11-03):
放好久的舊 Power, 最近心血來潮修一修!
故障問題: 不管有沒有 PS_ON, 都無任何電壓!

拆開先量高壓, 有 300VDC, 查 +5VSB 處進來的D7, C18 處電壓= 0V. 認定前級無振盪使變壓器產生電流感應!

先斷電後:
往前級查, 先拆散熱片及 C5763 與 CEF02N6 功率晶體, 用電表測量先確定是否已經燒毀? 經測量確定正常.

在電路板上先簡單用二極體檔測量各高壓區所有二極體是否有異常, 順向逆向測試都正常! 再把功率晶體與散熱片又焊回去上電測試!

一開始發現 R3 似乎怪怪的, 量測該處與 R5 相接的電壓不是一半的電壓, 懷疑有開路又剛好沒有零件可以更換, 就想說先拆掉周圍的零件, 腦袋迷糊沒想清楚拆掉 R9 47K 後就上電, 導致高壓往 NMOS 20N6 燒穿, 插電時一陣火花, 果然燒毀! 後來找到舊 Power 拆下來的零件替代!(好像是這時把 R4 燒成開路)

發現 R3 1M 接高壓 300V 處電阻已經損壞, 測量 R3 至地可量到 300V, 但在 R3 與 R5 處量到 1.x V, 換上新買的電阻後, 再測量量到 R3 處 332V, R5處 108V, R9 處 1.6V.

之後開始亂找, 把 222 陶瓷電容及 22uF/50V 電解電容都焊下用電容表測量都沒壞, 後來因此發現一顆光耦已經 3 4 開路, 又找到了 R4 1R8 開路, 都找了廢料替換!

經看 NMOS 資料發現 VGS 至少要 2V 才會導通, 經計算:
VR9 = 322V x R9 / (R3 + R5 + R9) = 322V x 47K / (1M + 1M + 47K)
    = 7.39V
為什麼我 VGS 只有 1.6V 呢? 懷疑稽納二極體有問題, 焊下用電表測量順向導通, 逆向截止, 疑? 有壞麼? 不知道! 不過之前已經有懷疑過, 所以有買備料! 換上新的稽納二極體後, 想說開機再測電壓! 上電後, 已經有 +5VSB 了! 所以就不量 R9 上的 VGS 了!

找了一顆廢硬碟跟光碟機上電測試, 都 OK , 電壓變動很小, 光碟或硬碟馬達高速轉動時, 電表上觀察電壓在 0.0X 飄! 還不錯! 完工!

其實, 如果一開始有先想到是稽納二極體故障造成的問題的話, 也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不過也算是把這區電路搞懂了許多, 算是不錯的學習經驗, 這顆怪 IC 2003 是大陸那邊的產品, 要不是有 h 大提供資料, 想要修還真有點困難! 特別感謝!

報告完畢!

電路圖

電路圖

感謝 h 大分享的電路圖! 有您們真好!

廠牌規格貼紙

廠牌規格貼紙

這次主角~ 故障原因: 插電後, 無 +5VSB, 風扇不轉, 無任何電壓輸出!

零件面1

零件面1

零件面2

零件面2

零件面拍照!

電路面

電路面

電路面拍照!

高壓區開關元件

高壓區開關元件

CEF02N6 , C5763

故障的 R4 1R8 已經開路

故障的 R4 1R8 已經開路

查到電阻已經開路測量值!

替代R4的電阻

替代R4的電阻

之前拆的報廢 Power 上的舊料代替換上使用!

+5VSB 產生了

+5VSB 產生了

上電產生 +5VSB

這次出場的角色

這次出場的角色

找出壞掉的元件

讓我找翻的位置

讓我找翻的位置

在這區找好久!

网友A:
恭喜修好,不過這種內部結構...咳咳...還是當作簡易測試用電源就好囉~

网友:
恩恩 恭喜 ~我也再找 問體 ~一顆沒有+5vbs的 ~阿~...找到快暈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kimo大~ 請問你是不是有一顆同樣的 power? 請到這版幫忙一下! 感恩!(我有發短訊問過你,可是你好像沒收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537

网友:
那一顆 我要看看耶~不知道丟哪邊去 還是給朋友歐~
恩恩 我再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好,不過這種內部結構...咳咳...還是當作簡易測試用電源就好囉~

狼大說的真對,power真的不能省

网友(2009-12-11):
感謝分這這麼多的實例,小弟我真是受益良多,感恩啦!!

网友(2011-05-04):
拿來練功不錯,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領教了!給你按個贊!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好,不過這種內部結構...咳咳...還是當作簡易測試用電源就好囉~

雞咳排..... XD

网友(2011-06-08):
這顆POWER可壞真多,能完修真不簡單!

网友(2011-08-09):
又多學了一課~~謝謝大大

网友:
維修高手,感謝經驗分享!